用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要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2008-03-15):
请教:用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要注意那些问题?变频器为380V,电机为220V,15KW,变频器应该选多大功率的?

网友A:
不可以这样用吧

网友B:
电压不对的吧,380怎么带220的,又不是交流马达,可以换线的

网友C(2008-12-08):
不可以的。不过我见过变频器带伺服电机的。具体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D:
谁说变频器没有220V的!?我就用过,但是在伺服电机上没用过!

网友E:
没这样用过,变频器最大输出电压可以调到220V,功率可以按电流来考虑。

网友F:
变频带伺服?这样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网友G:
非要这么做不可,就按电机的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选用和配置变频器。

网友H:
伺服电机如果是同步的,一般变频器是不能直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