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改造伺服选型

楼主(2008-03-15):
各位老师,晚上好!
因没有做个伺服控制系统,只是在课本上学了点理论,现有一台车床需要我帮忙选型,要求如下;
1:主电机用变频器
2;用两个伺服系统
3:精度在一丝
又听人说可以用二轴控制卡来做,请赐教!!

网友A:
您要选什么?电机?驱动?控制?全部?

楼主:
感谢刘老师的回复!!!
1主电机用5.5KW,变频器与编码器做闭环控制
2两轴便用的伺服电机功率分别是1KW,1.5KW
因没有实践过,只是借此机会想学习下,在能达到精度的要求下,成本比较低的,请教选哪个品牌的伺服系统,已及变频器比较好,
3:如果哪位有车床成熟的改造方案,也可以合作,我只是想学习而已,

网友B:
直接用广数等国内数控公司的现成车床系统和伺服好了。

网友C:
不过,在国内还有些组装厂家,采用数控系统+安川伺服,这种也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