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的PROFIBUS DP 通讯

楼主(2008-03-15):
小弟初接触西门子PLC,现在有个问题一直摸不着头脑。 现有4个站PLC300站,主站用的315-2DP,3个从站用314C-2DP。4个站用PROFIBUS电缆连接起来。我把四个站的PROFIBUS组态完成了。有个问题小弟是在搞不明白,我看到很多资料里说通讯数据大于4字节要用倒SFC14和SFC15来读写数据。可是在设置SFC14/15时实在弄不明白,里面并没用体现PROFIBUS中的地址,这个时候SFC14/15如何确定要读取哪个从站的数据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通讯的数据大于32个字节,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调用两次SFC14/15呢?

网友A:
如果数据一致性选择了ALL则需要使用SFC14/SFC15打包,组态时从站都有地址,一般应用直接对应主从站IO就可以了,无需编程

楼主:
youhm:你好
“如果数据一致性选择了ALL则需要使用SFC14/SFC15打包” 我在组态时一致性选择是单位,是不是说不需要用到SFC14/15了呢?
“组态时从站都有地址,一般应用直接对应主从站IO就可以了,无需编程”的意思是不是我只需要对应好主从站I/O,然后不需要在另调用SFC14/15及其他编程。我用上位电脑直接读取主站的I/O是不是就能够读取所有站的数据了呢?
 因为我这边还没调试,所以很多问题还不能实践。麻烦你不吝赐教!

网友B:
期待好的答案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C:
TO:学来学去
你没有说清楚你的上位机是如何连接到PLC的,关于主从通迅,关键是在设置好映像交换区的数据,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中下载相关内容,或到西门子网上课堂下载相关资料,祝你好运!

网友D:
在浙江的朋友们,如果在做西门子工控,请加进来,我们在浙江的小圈子里熟悉下交流下学习下啊。群号码54984903

楼主:
to:千山独步
我的系统是如下组织的。 有4个站点,3从1主。从站与主站交换信息,然后上位机通过光缆(含带光口交换机)连接到主站上,这样上位机至于主站连接就可以读取所有站点的信息了。 我现在的问题在于主站与从站的通信,上位机与主站的通信是建立在主站能读写从站的数据。要不上位只能读写主站的信息了。

网友E:
“如果数据一致性选择了ALL则需要使用SFC14/SFC15打包”请问这个设置的路径是什么,谢谢.

网友F:
SFC14/15都是系统功能吧,是不是都是加密的,看不到里面的程序呀???

网友C:
你可以点击到硬件组态,(主从都可以),有一个configuration 菜单,然后点EDIT,可以到楼上所说的地方,如下图:

楼主:
TO:孤掌难鸣 看这个图

网友E:
TO: 学来学去
学来学去您好,您那个图我看了,这个图我选择组态时我那里面什么参数读没有(我双击DP出现的对话框),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没申请VIP,申请好了我给您发个图片看看,谢谢.

网友G: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H:
需要在SFC14/15的输入端指定对应的起始地址和字节长度

楼主:
能有人给个系统的解释吗?

网友I:
?虚拟光驱

网友J:
你没有明白一点,就是打包发送和分字节发送的意思
如果你选择的是单位,那么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就不需要SFC14了,如果是ALL,那么就是把所以的数据打包一下子全部发送到从站,这个时候就需要SFC14,SFC15了

网友K:
可以做MPI通讯,但传输上限好象就是32,具体是不是得看手册记不得了,还可以做DP主从控制

网友K:
这方面资料西门子网站都有

楼主:
to:询问
解决我的大忙了。多谢了。 我这里自控系统正在施工,下个月就会完成,到时候调试完成后再回复。也多谢大家了

网友L:
如果是单位发送,这些i/o数据是每周期都自动读写的吗?

网友L:
我建的DP从站全都传输4个字节以上的数据,在菜单里根本看不到这写选项,看来只能用sfc14/15了

网友L:
我想应该可以直接读取DP从站IO。DP从站都分配了绝对地址,需要用的时候直接读写就ok了吧

楼主(2008-09-03):
通讯完成了,问题也基本清楚了。SFC14/15只能发送和读取最大32个字节,大于32的话只能再用一次SFC14/15发送和读取。 还是就是SFC14/15读取/写入的只是从本站的存储区到本站的PI与PQ区。并且要跟组态里面一致,否则报错。一致性 我使用的是ALL。

TO :- aoterjia : 在主从站之间的PI和PQ区 数据是自动通信的。但是如果要把数据移动到别的存储区需要使用sfc14/15,但是不觉得麻烦的话使用MOVE 指令 每次移动双字也是可以的。

网友M(2009-03-13):
初学者,学习中,,如果有专门的DP讨论

群就好了

网友N:
连续地读写4个字节以上的数据用SFC14和SFC15,SFC14和SFC15中的地址就是硬件组态中的地址。

网友E:
支持学来学去的观点,用MOV指令也可以。

网友O(2010-04-24):
1.我有一个主站CPU315-2DP,从站5个,S7-200,用SM277通讯,现在从站搞乱了,如何区分开来?

2.主站的地址如何与从站对应?

楼主(2010-11-01):
对:hdsunhui 关于

1.我有一个主站CPU315-2DP,从站5个,S7-200,用SM277通讯,现在从站搞乱了,如何区分开来?

2.主站的地址如何与从站对应?

每个从站都要分配好一个地址。以此来区分从站。

主站的地址与从站对应就是 主站在组态的时候 把所有相关的从站组态都组进去,要求主站的组态必须与从站的一致,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