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性无功

楼主(2008-03-16):
"就功率因数而言,理想的供电条件是功率因数大于1",这个说法对否,请大家给与解惑,谢谢.

网友A:
不是大于1,是等于1,就是COS 0  度,结果为1。

网友B:
等于1,即电流与电压同相位

网友C:
1、不是大于1,是等于1;
2、不会大于1;
3、过补、欠补都小于1;

楼主:
谢谢各位.这是个判断题,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