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

楼主(2008-03-16):
偶碰到一个理论问题:空载高压长线路的末端电压高于始端电压.至今还是不太清楚原理,请各位给于讲解,谢谢.

网友A:
带上负载(变压器,并且下边还有好多设备运行),那你再测量,还低呢,如果还是高,那就奇怪了。

网友B:
  “空载高压长线路的末端电压高于始端电压.至今还是不太清楚原理”

1、高压长线路的末端串联补偿电容,以消除线路电感压降;
2、这时长线路的末端的电压为补偿电容两端的电压;
3、串联谐振时,电容、电感的电压相等,可能高于电源电压:

楼主:
  谢谢两位.不带负载(包括感性和容性负载).

网友C:
电力电缆自身为感性,同时对地存在电容性阻抗,实际情况是电容性阻抗产生的升压效应要大与电感性阻抗产生的降压效应,在空载的情况下末端电压自然会升高,同时大部分电力线路中都并有电力电容,这部分也有很大作用,还有一些电压谐振问题等都会造成末端电压升高。
但是如果带上负载后,由于负载消耗了大量的有功功率,同时由于电网中70%的负载都是电动机等感性负载之类,使得电流要滞后于电压许多,也就是说感性负载消耗少,电容性负载(有功)大量消耗,电压自然降低(功率因数下降)

楼主:
谢谢夜火,但对你的"也就是说感性负载消耗少,电容性负载(有功)大量消耗"说法看不懂,请再解释一下.

网友D:
工控高手近来讨论一下

网友E:
    电力系统电压是靠电力系统无功功率平衡来维持的.
    电力电缆自身为感性,同时对地存在电容性阻抗,实际情况是电容性阻抗产生的升压效应要大与电感性阻抗产生的降压效应,在空载的情况下末端电压自然会升高,同时大部分电力线路中都并有电力电容,这部分也有很大作用,还有一些电压谐振问题等都会造成末端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