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松下FP0 PLC 和一台FGOT930触摸屏,之间怎样通讯

楼主(2008-03-16):
我现在有一台松下FP0 PLC 和一台FGOT930触摸屏,之间不知怎样通讯,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触摸屏自带通讯协议,你只要选取好GOT与PLC型号就可以了。

楼主:
选取好了,但就是不能通讯

网友B:
理论上就是松下FP0的编程电缆,取好GOT与PLC型号就可以,实际上我也试了好多次连接不上,很怪!没有什么技巧的,就是设个参数.QQ:625979328

楼主:
请问松下苦担子设定哪个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