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接近开关的区别

楼主(2008-03-16):
  我们公司机器上的一个接近开关坏了让我去买,是PNP常闭的,我想问下能不能用NPN常闭的代换的

网友A:
直接代换是不行的,你可以通过继电器转一下

如果要求速度比较高的可以用三极管设计一个转换电路

网友B:
多数情况下是不能代替的。

楼主:
是机床归零用的 请问有三极管可以转换吗

楼主: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两者的区别

网友C:
输出NPN=0V
    PNP=24V
相对24V来说

网友D:
NPN形的输出是一个NPN型三极管
PNP形的输出是一个PNP型三极管
可以用两种三极管进行变换.

网友E:
找我的老帖子。

网友F:
下面引用由youhm在 2008-3-16 9:56:00 发表的内容:
  直接代换是不行的,你可以通过继电器转一下

如果要求速度比较高的可以用三极管设计一个转换电路
--------------------------------------------------------------------------------------------

网友G:
市场上各种接近开关很好买,干吗要替换。

网友H:
不能。
我见过有一种PNP转NPN的元件,接在传感器的后面PNP可以当NPN用。。。。

网友:
用量大还是用三极管,不大就用中继转。1楼已经有回答了。

网友I:
常闭的NPN接近开关,在接近金属物时,后面的指示灯亮。此时有常闭点是断开的吗?

网友J:
npn和pnp转换器,我们也称之为逻辑转换器。
型号FCA 16N/P
在22V直流系统连接20电极扁平电缆(FC20XXX)的情况下,这种16通道转换器常常使用于将NPN信号改变为PNP信号。例如:PNP典型逻辑插片和适配器以及NPN典型装配底座MBS16ADP,适用于3线直流输入信号接近开关和机电接触,而不适用于2线接近开关。

型号FCA 16N/P-2
同样的转换器不能适用于2线传感器,允许负担1MA过载电流和5MA 负载电流。

FCA 16P/N
在22V直流系统连接20电极扁平电缆(FC20XXX)的情况下,这种16通道转换器常常使用于将PNP信号改变为NPN信号。
PNP典型逻辑插片和适配器以及NPN典型装配底座MBS16ADP,适用于3线直流输入信号接近开关和机电接触,而不适用于2线接近开关。

qq 27576804
tel 02584757400

网友E:
去这里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72335

网友K:
原来是这么回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