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组态王来修改参数

楼主(2008-03-16):
     假设时间加热计数器为TM1在变量表中设为%MW10,如何通过组态王使其能修改TM1的值,例如:将加热时间由10秒通过组态王界面改为30秒.使用PL7 PRO软件.谢谢了

网友A(2009-02-22):
在PLC和组态王中怎样修改参数?具体一些,谢谢。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B:
你可以在定义变量里,先定义好变量,然后再利用变量把值传送给你所使用的时间继电器时间寄存值,或者直接把值传送给时间继电器也可以。你可以利用开关来控制改变时间的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