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foxboro I/A报警键盘使用问题

楼主(2008-03-16):
我厂用的是 FOXBORO I/A series DCS系统,最近一台AW51 F机器报警键盘不能使用,更换GCIO及报警键盘后仍不行,将此GCIO及报警键盘换至其他机器正常,可排除此硬件问题,查软件报警键盘文件AWWP02AAPAN及AWWP02AATAB文件均正常,串口卡驱动也已正常加载。请教各位大虾,此为何故,盼回复,谢谢!!!!

网友A:
如果重新安装软件系统还是无法使用,那么估计就只能是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B:
关闭GCIO电源然后打开,键盘上的灯应该全亮1秒钟然后熄灭,查看该站下的GCIO和键盘是否离线状态

网友C(2008-05-30):
在AW51F重启进入IA前,报警键盘是否会发出3秒的蜂鸣声。如果未发出,建议重新安装二串口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