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M340通过以太网能否与多个触摸屏连接?

楼主(2008-03-16):
请教:M340通过以太网能否与多个触摸屏连接?
M340一般能带多少个屏?

网友A:
M340当然可以通过以太网通讯口与多个触摸屏连接,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就连施耐德最低端的Twido系列都能连接4个,至于M340一般建议在16个以内

网友B:
可以和多屏连接,没问题。但M340的功能上被UNITY PRO软件限制了很多,主要是软件的原因。

楼主:
以前一直用PL7的软件,觉得很顺手。突然改成unity还真他妈不习惯。

网友C(2009-04-06):
学习了,最近也正在看M340

网友D(2009-05-24):
理论32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