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在位置控制模式上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8-03-16):
关于伺服电机在位置控制模式上的速度问题,我现在用三菱FX2N-80MT控制两轴松下伺服,松下伺服额定转速是3000转,可是PLC输出频率只有20KHZ,电机可否达到3000转?请高手帮忙····

楼主:
怎样设置请刘工明示

网友A:
设置驱动器山的电子齿轮比。20KHZ,要到300rpm,要设置成400个脉冲一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驱动器山的电子齿轮比。20KHZ,要到300rpm,要设置成400个脉冲一转。


要到3000rpm ,应该是40脉冲

网友B:
对:kof关于引用liuyanli的回复内容:设置驱动器山的电子齿轮比。20KHZ,要到300rpm,要设置成400个脉冲一转。
-------------------------------------------------------------

要到3000rpm ,应该是400脉冲
内容的回复:
-------------------------------------------------

网友C:
这样会不会定位精度就降低了,换个可以发高速脉冲的PLC不更好吗?也可以采用深圳步进科技的伺服,自带的编程功能很方便的就能实现你的功能,不用脉冲采用通讯就可以告定了.

网友D(2008-11-19):
en,,有道理,,,不用plc,采用pc+控制卡,,通过通讯可以达到

网友E:
楼主的问题也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我想用S7-200的PLC

224XP好一些可以达到100KHZ   到底多少KHZ才能使电机可达到3000转??

看到3楼刘工的贴子,我就放心了啊

谢谢刘工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