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ABB AC800F DCS 问题

楼主(2008-03-16):
请教下高人,我现在需要用三个PID控制同一个阀门,而且PID在手动操作是可以分别手动操作任意一个PID的手动输入值,需要实现无扰动切换,这样就会三PID的输出端输出同一个值了,手动操作值将会有9个了.(我是自己在画面上做的加减按钮,点一下加1.0. 三个PID有三个手动输出)只是条件不一样,三个PID一次只能有一个工作.请问高人如何实现

网友A:
用三个PID控制模块加一个选择模块就可以了,通过PID的跟踪输入或强制输入端完成无扰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