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问题,请进!!

楼主(2008-03-16):
 比方说我现在有个400的电焊机,三相的.待机功率是100W,那么在焊接的瞬间是待机的几倍???通常是多少??

网友A:
  三相的.待机功率是100W,那么在焊接的瞬间是待机的几倍???通常是多少??
没有答案的问题!!!

网友B:
我真的不知道啊,没听说过这类问题

网友C:
点弧瞬间有一个陡降很大,同时取决余2次线电流调整大小。个人认为点弧瞬间电流或消耗功率不低于待机30倍,正常电流一般在100-200A

网友D:
你用多大电流?多大焊条?
400焊机待机100W?太天真了!!!

网友:
400型的焊机,我看有些用IGBT的达到400A~500A

网友E:
要看是电子焊机还是线圈普通交流机器?

网友F:
说的明白点嘛

网友G:
没接触过这类问题,看焊接使用多大电流了.引弧电流非常大.引弧电压在90左右,工作电压(焊接时)在40左右.个人认为根据二次估算一次 不知准不准.

网友H:
仔细看看电焊机的铭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