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NITY PRO XL编程,中间存储器的处理

楼主(2008-03-16):
用UNITY PRO XL编程,中间存储器的处理
比如我建了个BYTE,或者BOOL,的变量,是不是不占用MW,或者M
在上位机也是不能引用的对么,比如在组态软件中设置这些变量的参数,可不可以啊?

我建了一个BOOL的变量,在地址一栏里,我输入%m0,没有报错
我输入%mw0,也没有报错,怎么回事啊?

网友A:
%M1和%MW1不是公用一个内存地址。你在IO表那里可以看到。%M相当于0000X。%MW相当于4000X。只有%MD和%MF是和%MW交叉使用的。

网友B:
Unity Pro在没有给变量分配地址之前称之为非定位变量,会使用专门的存储区(可以在Unity Pro中设定该区域大小),由于没有分配具体地址,因此上位机是无法对其引用的。

网友C:
要看你定义的是什么变量,如果是定为变量会有对应的plc的通道与之对应。如果是非定位的变量也是就是中间变量的意思是没有实际地址的,但是你可以给它定义一个地址%m;%mw。这样的话不管你定义的是什么变量都可以在上位机引用了。

我也是刚学的如果不对的地方大家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