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搞不懂

楼主(2008-03-16):
我厂有一台315的电焊机,接DZ47-5A的断路器焊接的时候不跳闸,在另一个地方接15A的断路器就跳闸,请教各位电工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5A 的断路器肯定是坏了,

    看一下焊机的大小,检查15A断路器。。。。

    焊机的焊接瞬间电流都会很大,不过有一个焊接负载持续率问题,所以没必要选用很大的空开。。

    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B:
看看那15A的是不是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C:
楼主厉害,记得以前也有一台315焊机,用的25A开关,上午正常工作,下午就会偶尔跳闸了。

网友D:
断路器用久了接触不良.

网友E:
5A的断路器坏了
315焊接时的短时电流大概三四十安,我量过

网友F:
5A的断路器有问题吧!

网友G:
应该是5A的断路器有问题

网友H:
5A断路器不正常,正常情况是跳闸的。

网友I:
15A的断路器小了。5A断路器更小。30A以上才行。

网友J:
测试一下5A 的还能正常得起保护作用么? 用个30A的断路器差不多

网友K:
 5A断路器不正常,15A的是不是带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