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公司能在这种阀门上装电动装置?

楼主(2008-03-16):
300的闸阀

网友A:
不是不可以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B:
现在每一个公司都有这个能力去装电动装置的.

网友C:
只要你能给钱,我相信都可以,现在的公司,有一句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

网友A:
说的没错,支持

网友D:
斑竹是要采购吗?

楼主:
要现场改,地点山东济宁,6只300的.能做的请联系一下,谢

网友C:
是否可以报价,我来给你联系,我知道有几个厂家可以试试

网友E:
不能直接换成电动阀吗

网友F:
要用多回转的,如果换阀门可以用电动二通阀

网友G:
你好,这个可以做的,15951123581郭

网友H:
有现成的电动阀门,可以这样说,无论什么型号,所有的阀门中,包括手动、电动、气动等等型号,同一通径的阀门,其发蓝接口、安装尺寸、连接螺栓都是通用的,完全可以互换。所不同的就是操作部分,如电动头、气动头等等。

网友I(2008-04-25):
这几个阀门开关操作很痛苦吧,嘎嘎

网友C:
从法兰看,压力等级不高,大概也就16公斤级的。这种阀很好找的,随便找几个就可以

网友J:
为何不直接改成电动蝶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为何不直接改成电动蝶阀

网友L:
直接改成电动蝶阀,哪用花冤枉钱啊?

网友M:
此为手阀,其目的就是再保险,当电动或者气动阀出现故障时能够通过关闭手阀便于维修,如果你装成气动球阀或者碟阀,如果阀芯有问题,干活时出现问题就麻烦了,不是为了省钱,基本上一个管道都要配个手阀再加上一个电动或者气动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