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专业英语词汇表

楼主(2008-03-16):
摘自《自动化专业英语》,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戴文进、章卫国主编

acceleration transducer 加速度传感器
acceptance testing 验收测试
accessibility 可及性
accumulated error 累积误差
AC-DC-AC frequency converter 交-直-交变频器
AC (alternating current) electric drive 交流电子传动
active attitude stabilization 主动姿态稳定
actuator 驱动器,执行机构
adaline 线性适应元
adaptation layer 适应层
adaptive telemeter system 适应遥测系统
adjoint operator 伴随算子
admissible error 容许误差
aggregation matrix 集结矩阵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层次分析法
amplifying element 放大环节
analog-digital conversion 模数转换
annunciator 信号器
antenna pointing control 天线指向控制
anti-integral windup 抗积分饱卷
aperiodic decomposition 非周期分解
a posteriori estimate 后验估计
approximate reasoning 近似推理
a priori estimate 先验估计
articulated robot 关节型机器人
assignment problem 配置问题,分配问题
associative memory model 联想记忆模型
associatron 联想机
asymptotic stability 渐进稳定性
attained pose drift 实际位姿漂移
attitude acquisition 姿态捕获
AOCS (attritude and orbit control system) 姿态轨道控制系统
attitude angular velocity 姿态角速度
attitude disturbance 姿态扰动
attitude maneuver 姿态机动
attractor 吸引子
augment ability 可扩充性
augmented system 增广系统
automatic manual station 自动-手动操作器
automaton 自动机
autonomous system 自治系统
backlash characteristics 间隙特性
base coordinate system 基座坐标系
Bayes classifier 贝叶斯分类器
bearing alignment 方位对准
bellows pressure gauge 波纹管压力表
benefit-cost analysis 收益成本分析
bilinear system 双线性系统
biocybernetics 生物控制论
biological feedback system 生物反馈系统
black box testing approach 黑箱测试法
blind search 盲目搜索
block diagonalization 块对角化
Boltzman machine 玻耳兹曼机
bottom-up development 自下而上开发
boundary value analysis 边界值分析
brainstorming method 头脑风暴法
breadth-first search 广度优先搜索
butterfly valve 蝶阀
CAE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计算机辅助工程
CAM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计算机辅助制造
Camflex valve 偏心旋转阀
canonical state variable 规范化状态变量
capacitive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电容式位移传感器
capsule pressure gauge 膜盒压力表
CARD 计算机辅助研究开发
Cartesian robot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cascade compensation 串联补偿
catastrophe theory 突变论
centrality 集中性
chained aggregation 链式集结
chaos 混沌
characteristic locus 特征轨迹
chemical propulsion 化学推进
calrity 清晰性
classical information pattern 经典信息模式
classifier 分类器
clinical control system 临床控制系统
closed loop pole 闭环极点
closed loop transfer function 闭环传递函数
cluster analysis 聚类分析
coarse-fine control 粗-精控制
cobweb model 蛛网模型
coefficient matrix 系数矩阵
cognitive

楼主:
objective function 目标函数
observability index 可观测指数
observable canonical form 可观测规范型
on-line assistance 在线帮助
on-off control 通断控制
open loop pole 开环极点
operational research model 运筹学模型
optic fiber tachometer 光纤式转速表
optimal trajectory 最优轨迹
optimization technique 最优化技术
orbital rendezvous 轨道交会
orbit gyrocompass 轨道陀螺罗盘
orbit perturbation 轨道摄动
order parameter 序参数
orientation control 定向控制
originator 始发站
oscillating period 振荡周期
output prediction method 输出预估法
oval wheel flowmeter 椭圆齿轮流量计
overall design 总体设计
overdamping 过阻尼
overlapping decomposition 交叠分解
Pade approximation 帕德近似
Pareto optimality 帕雷托最优性
passive attitude stabilization 被动姿态稳定
path repeatability 路径可重复性
pattern primitive 模式基元
PR (pattern recognition) 模式识别
P control 比例控制器
peak time 峰值时间
penalty function method 罚函数法
perceptron 感知器
periodic duty 周期工作制
perturbation theory 摄动理论
pessimistic value 悲观值
phase locus 相轨迹
phase trajectory 相轨迹
phase lead 相位超前
photoelectric tachometric transducer 光电式转速传感器
phrase-structure grammar 短句结构文法
physical symbol system 物理符号系统
piezoelectric force transducer 压电式力传感器
playback robot 示教再现式机器人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plug braking 反接制动
plug valve 旋塞阀
pneumatic actuator 气动执行机构
point-to-point control 点位控制
polar robot 极坐标型机器人
pole assignment 极点配置
pole-zero cancellation 零极点相消
polynomial input 多项式输入
portfolio theory 投资搭配理论
pose overshoot 位姿过调量
position measuring instrument 位置测量仪
posentiometric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电位器式位移传感器
positive feedback 正反馈
power system automation 电力系统自动化
predicate logic 谓词逻辑
pressure gauge with electric contact 电接点压力表
pressure transmitter 压力变送器
price coordination 价格协调
primal coordination 主协调
primary frequency zone 主频区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le of turnpike 大道原理
priority 优先级
process-oriented simulation 面向过程的仿真
production budget 生产预算
production rule 产生式规则
profit forecast 利润预测
PERT (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计划评审技术
program set station 程序设定操作器
proportional control 比例控制
proportional plus derivative controller 比例微分控制器
protocol engineering 协议工程
prototype 原型
pseudo random sequence 伪随机序列
pseudo-rate-increment control 伪速率增量控制
pulse duration 脉冲持续时间
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 control system 脉冲调频控制系统
pulse width modulation control system 脉冲调宽控制系统
PWM inverter 脉宽调制逆变器
pushdown automaton 下推自动机
QC (quality control) 质量管理
quadratic performance index 二次型性能指标
qualitative physical model 定性物理模型
quantized noise 量化噪声
quasilinear characteristics 准线性特性
queuing theory 排队论
radio frequency sensor 射频敏感器
ramp function 斜坡函数
random disturbance 随机扰动
random process 随机过程
rate integrating gyro 速率积分陀螺
ratio station 比值操作器
reachability 可达性
reaction wheel control 反作用轮控制
realizability 可实现性,能实现性
real time telemetry 实时遥测
receptive field 感受野
rectangular robot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rectifier 整流器
recursive estimation 递推估计
reduced order observer 降阶观测器
redundant information 冗余信息
reentry control 再入控制
regenerative braking 回馈制动,再生制动
regional planning model 区域规划模型
regulating device 调节装载
regulation 调节
relational algebra 关系代数
relay characteristic 继电器特性
remote manipulator 遥控操作器
remote regulating 遥调
remote set point adjuster 远程设定点调整器
rendezvous and docking 交会和对接
reproducibility 再现性
resistance thermometer sensor 热电阻
resolution principle 归结原理
resource allocation 资源分配
response curve 响应曲线
return difference matrix 回差矩阵
return ratio matrix 回比矩阵
reverberation 回响
reversible electric drive 可逆电气传动
revolute robot 关节型机器人
revolution speed transducer 转速传感器
rewriting rule 重写规则
rigid spacecraft dynamics 刚性航天动力学
risk decision 风险分析
robotics 机器人学
robot programming language 机器人编程语言
robust control 鲁棒控制
robustness 鲁棒性
roll gap measuring instrument 辊缝测量仪
root locus 根轨迹
roots flowmeter 腰轮流量计
rotameter 浮子流量计,转子流量计
rotary eccentric plug valve 偏心旋转阀
rotary motion valve 角行程阀
rotating transformer 旋转变压器
Routh approximation method 劳思近似判据
routing problem 路径问题
sampled-data control system 采样控制系统
sampling control system 采样控制系统
saturation characteristics 饱和特性
scalar Lyapunov function 标量李雅普诺夫函数
SCARA (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 平面关节型机器人
scenario analysis method 情景分析法
scene analysis 物景分析
s-domain s域
self-operated controller 自力式控制器
self-organizing system 自组织系统
self-reproducing system 自繁殖系统
self-tuning control 自校正控制
semantic network 语义网络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半实物仿真
sensing element 敏感元件
sensitivity analysis 灵敏度分析
sensory control 感觉控制
sequential decomposition 顺序分解
sequential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序贯最小二乘估计
servo control 伺服控制,随动控制
servomotor 伺服马达
settling time 过渡时间
sextant 六分仪
short term planning 短期计划
short time horizon coordination 短时程协调
signal detection and estimation 信号检测和估计
signal reconstruction 信号重构
similarity 相似性
simulated interrupt 仿真中断
simulation block diagram 仿真框图
simulation experiment 仿真实验
simulation velocity 仿真速度
simulator 仿真器
single axle table 单轴转台
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gyro 单自由度陀螺
single level process 单级过程
single value nonlinearity 单值非线性
singular attractor 奇异吸引子
singular perturbation 奇异摄动
sink 汇点
slaved system 受役系统
slower-than-real-time simulation 欠实时仿真
slow subsystem 慢变子系统
socio-cybernetics 社会控制论
socioeconomic system 社会经济系统
software psychology 软件心理学
solar array pointing control 太阳帆板指向控制
solenoid valve 电磁阀
source 源点
specific impulse 比冲
speed control system 调速系统
spin axis 自旋轴
spinner 自旋体
stability criterion 稳定性判据
stability limit 稳定极限
stabilization 镇定,稳定
Stackelberg decision theory 施塔克尔贝格决策理论
state equation model 状态方程模型
state space description 状态空间描述
static characteristics curve 静态特性曲线
station accuracy 定点精度
stationary random process 平稳随机过程
statistical analysis 统计分析
statistic pattern recognition 统计模式识别
steady state deviation 稳态偏差
steady state error coefficient 稳态误差系数
step-by-step control 步进控制
step function 阶跃函数
stepwise refinement 逐步精化
stochastic finite automaton 随机有限自动机
strain gauge load cell 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strategic function 策略函数
strongly coupled system 强耦合系统
subjective probability 主观频率
suboptimality 次优性
supervised training 监督学习
supervisory computer control system 计算机监控系统
sustained oscillation 自持振荡
swirlmeter 旋进流量计
switching point 切换点
symbolic processing 符号处理
synaptic plasticity 突触可塑性
synergetics 协同学
syntactic analysis 句法分析
system assessment 系统评价
systematology 系统学
system homomorphism 系统同态
system isomorphism 系统同构
system engineering 系统工程
tachometer 转速表
target flow transmitter 靶式流量变送器
task cycle 作业周期
teaching programming 示教编程
telemechanics 远动学
telemetering system of frequency division type 频分遥测系统
telemetry 遥测
teleological system 目的系统
teleology 目的论
temperature transducer 温度传感器
template base 模版库
tensiometer 张力计
texture 纹理
theorem proving 定理证明
therapy model 治疗模型
thermocouple 热电偶
thermometer 温度计
thickness meter 厚度计
three-axis attitude stabilization 三轴姿态稳定
three state controller 三位控制器
thrust vector control system 推力矢量控制系统
thruster 推力器
time constant 时间常数
time-invariant system 定常系统,非时变系统
time schedule controller 时序控制器
time-sharing control 分时控制
time-varying parameter 时变参数
top-down testing 自上而下测试
topological structure 拓扑结构
TQC (total quality control) 全面质量管理
tracking error 跟踪误差
trade-off analysis 权衡分析
transfer function matrix 传递函数矩阵
transformation grammar 转换文法
transient deviation 瞬态偏差
transient process 过渡过程
transition diagram 转移图
transmissible pressure gauge 电远传压力表
transmitter 变送器
trend analysis 趋势分析
triple modulation telemetering system 三重调制遥测系统
turbine flowmeter 涡轮流量计
Turing machine 图灵机
two-time scale system 双时标系统
ultrasonic levelmeter 超声物位计
unadjustable speed electric drive 非调速电气传动
unbiased estimation 无偏估计
underdamping 欠阻尼
uniformly asymptotic stability 一致渐近稳定性
uninterrupted duty 不间断工作制,长期工作制
unit circle 单位圆
unit testing 单元测试
unsupervised learing 非监督学习
upper level problem 上级问题
urban planning 城市规划
utility function 效用函数
value engineering 价值工程
variable gain 可变增益,可变放大系数
variable structure control system 变结构控制
vector Lyapunov function 向量李雅普诺夫函数
velocity error coefficient 速度误差系数
velocity transducer 速度传感器
vertical decomposition 纵向分解
vibrating wire force transducer 振弦式力传感器
vibrometer 振动计
viscous damping 粘性阻尼
voltage source inverter 电压源型逆变器
vortex precession flowmeter 旋进流量计
vortex shedding flowmeter 涡街流量计
WB (way base) 方法库
weighing cell 称重传感器
weighting factor 权因子
weighting method 加权法
Whittaker-Shannon sampling theorem 惠特克-香农采样定理
Wiener filtering 维纳滤波
work station for computer aided design 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作站
w-plane w平面
zero-based budget 零基预算
zero-input response 零输入响应
zero-state response 零状态响应
zero sum game model 零和对策模型
z-transform z变换

网友A:
鼓励一下,多发贴。

网友B:
名称 english
电气传动 electric drive
直流电气传动 direct-current electric drive
交流电气传动 alternating-current electric drive
直流发电机-电动机组(电气)传动 ward-leonand(electric) drive
串级电气传动 electric drive with cascade
伺服(电气)传动 servo(electric) drive
系统 system
控制系统 control system
自动控制系统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线性系统 linear system
非线性系统 nonlinear system
连续系统 continous system
断续系统 discontinous system
定常系统、非时变系统 time invariant system
多变量系统 multivariable system
分布参数系统 distributed parameter system
闭环控制系统 closed loop control system
分散型控制系统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点到点控制系统 point-to-point control system
数据处理系统 data processing system
自适应控制系统 adaptive control system
自动检测系统 automatic testsystem
信息处理系统 infortion processing system
伺服系统 servo system
计算机系统 computer system
冗余计算机系统 redundancy computer system
双计算机系统 duplexed computer system
双并列计算机系统 dual computer system

网友C:
鼓励多发贴!!!!!!!!!!!!!!

网友D(2012-10-29):
多谢楼主啊 正在找啊!!!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