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04AD-S问题

楼主(2008-03-16):
(04AD-S)机子通电后A/D灯常亮,ERROR灯闪烁,CR30#错误信息为K32,变换值异常。
请问:
1,造成的原因会是什么?
2,有没有什么处理办法?

网友A:
期待好的答案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B:
你根据AD曲线的输入电压算出输出值,你的输出值应该超出范围了,你调整OFFSET或者GAIN值,使输出数字了在其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楼主:
我都没有调过这些参数呀,而且我把它恢复出厂值也没有用。

网友B:
你把CR33写入0,指令 :TO K0 K33 K0 K1
最后要有END语句,04DA是要接24V电源的.你在网上可以下载说明书的.

网友C:
对,可以下载说明书,研究研究

楼主(2008-05-28):
是硬件出问题了,送修后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