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楼主,请问怎样根据空开的容量选择电线的线径,才能保护线路安全

楼主(2008-03-16):
(无正文)

网友A:
看电工手册,或一平方2A电流,

网友B:
10平方以下是乘以5倍

网友C:
兄弟,你搞反了吧,应该是根据设备的功率选线选开关。

网友D:
鞋选脚。强人

楼主:
是啊,是根据设备的功率来先择开关,但也要根据空开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电线的线径啊,我看过有一些设备发生故障,空开都跳开,但空开的三相接点都被烧断了,这不是电线不够过流吗,应该是电线线径选少了罢

网友E:
 没看明白

网友F:
回CHINAFU: 是啊,是根据设备的功率来先择开关,但也要根据空开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电线的线径啊,我看过有一些设备发生故障,空开都跳开,但空开的三相接点都被烧断了,这不是电线不够过流吗,应该是电线线径选少了罢        ///////////////////?????????????????????????????????????????????????????????????????????????没看明白
根据设备的功率选开关,那有开关选设备的功率或电线

网友G: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空开是一个保护和开关装置,它是为了设备服务的。当然应该根据设备来选择。。。楼主碰到空开的触点烧断的有可能是空开选择的错误吧,一般来说,配相应功率设备的空开,她的接线端尺寸都会设计相应的尺寸。也就是说,既然是是配那么大功率设备的空开就有足够大的接线点。因此这个烧接点可能性应该比较少。但楼主说看过一些。我想选择错误的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H(2009-04-17):
哎 兄弟啊!你犯拉个毛病~你是搞设计的吧?空开 导线都是根据负载额定电流决定的 你选择适宜的电器负载 而不是导线

网友I:
应该是根据设备的功率选线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