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显示与画面上显示一致

楼主(2008-03-17):
流量计是上海光华艾尔美特的,实际流量计显示与WINCC5.1画面上显示的值差一方多,已加了一个隔离端子,无济于事.量程设置也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呀,现场干扰造成的吗.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您应该首先检查信号来源是否正常,然后检查Wincc中变量的线性标定是否与现场型号来源一致。

以上!

网友B:
加隔离模块,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现场的干扰

网友C:
干扰问题

网友D: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8-3-17 8:29:00 发表的内容:
  这种情况下,您应该首先检查信号来源是否正常,然后检查Wincc中变量的线性标定是否与现场型号来源一致。<br…
--------------------------------------------------------------------------------------------
同意

网友E:
1、检查变送器的输出量程设定与WINCC的是否一致。
2、检查WINCC输入AI模块是否正常,选用是否正确。
3、变送器的参数设定检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有时显示一致,有时显示不一致呀,量程与画面上的线标定没问题,也许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F(2008-06-26):
有可能是干扰,还有可能就是仪表本身的问题,很多仪表对安装要求都很严格的,包括计量点的选择,施工人员的安装水平等都可能影响到测量,另外,仪表的精度只是一个相对值,而不是绝对的,精度高也不代表测量准确

网友G:
仪表的变松输出引起的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