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单片机控制步进驱动器

楼主(2008-03-17):
大家好,我前几天提出过用单片机来的控制步进驱动器,也就是说用单片机+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的方法来进行运动控制。
要求是步进电机跟随一路脉冲,现在我将这路脉冲接入单片机后,乘以一定的比例发给步进驱动器,如果比例是1.2的话,如果输入的脉冲是5个,我应发几个脉冲给步进驱动器呀

网友A:
5×1.2=6呀,你可以用全程累计嘛,如果不能发整的,就把驱动器细分一下,精度也有提高了,楼主那机器是纺织方面的吗

楼主:
是纺织,如果来了四个脉冲,怎么办,以及多久要对脉冲进行一次采样

网友B:
如果来了四个脉冲,怎么办
那就发4个,或者5个,看你自己算法方便。

以及多久要对脉冲进行一次采样
原则上当然越快越好,实际上看你的最大脉冲频率是多少,以及允许的误差是多少。采样频率比脉冲频率还高很多,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楼主:
脉冲不会太快,步进电机是400脉冲每步的话,进来的脉冲最多是10K,现在的想法是自已做一个步进驱动器,然后一个单片机控制六台步进进行不同转速的运转,很多资料说用ULN2003来驱动,但是我发现电流不够,是不是可以用单片机+三极管来做呀

楼主:
即然可以如此简单的控制,为什么很多驱动器设得那么复杂呢,还要用ULN2008

网友A:
ULN2003好象是单路最大500mA,不能直接驱动

网友B:
“可以做”与“可以做好”之间会有很大差距的。
建议先用现成的驱动器,一步一步的做。这样,出现问题时相对好找一点。

网友:
假如楼主的比例是固定的话还有个跟简单的办法。定做传动丝杆呵呵。。。这样直接吧脉冲接进去就完了。。。

以上乱弹哈。。。

楼主的项目,单片机的脉冲出,400个脉冲一步是不是错了,400个脉冲1圈吧??

单片机的脉冲输入10K个还是10KHz??

按楼主的要求,先采集4个或5个脉冲,再一次性发出4或5*1.2.那不是对于步进电机来说就是每走几步就停一下,每走几步又停一下???不太好吧???

网友C:
单片机控制六台步进进行不同转速的运转?
那肯定不会稳定!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是刚刚考虑,没有实际经验,所以上来请教,比例是要经常变化的,如果现在的比例是1.2,传来了四个脉冲,那么单片机应输出几个脉冲呀。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测输入脉冲中两个脉冲的时间差,然后控制输出脉冲的两个时间差,这个方法理论上应该是合理的

网友A:
总觉得楼主没把问题说清楚,要么就是我理解能力太差

网友D(2008-09-15):
能教我用8051单片机编写加减速程序吗?谢谢了!

网友E:
欢迎参观我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博客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