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access数据库

楼主(2008-03-17):
已经 通过绑定表 把 要记录 的 标记名 记录到 access 数据库
请问接下来 该怎么在intouch上access数据库查询的画面呢?
该通过 什么 控件?

网友A:
我怎么存不进去了。分几步怎么做啊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在access中建立了一个名为db1.mdb的数据库,其中新建了一个表为:table1,其中有三列 分别为 input1 input2 input3 分别和intouch 项目中input1 input2 input3所对应。
数据库建立完后,建立ODBC数据源,建立了一个系统DSN , 数据源名为db1_DSN,然后按确定保存

在intouch中绑定列表,列表名为table1(绑定列表名与数据库中的表名要一样吗?)建立了input1 input2 input3 与数据库中的列相对应.

最后制作 按钮 代码如下:
ResultCode = SQLConnect(ConnectionID, "DSN = db1_DSN");
ErrorMSG1 = SQLErrorMsg(ResultCode);

运行后, ErrorMSG1就显示 :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Microsoft][ODBC驱动程序管理器]未发现数据源名称并且未指定默认驱动程序

还望各位高手予以指点,很急很急啊,帮帮忙吧

网友C: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建立用户dsn不是系统dsn

网友D(2008-07-19):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如果知道,请告诉我。xuefen911@yahoo.com.cn

网友E(2008-12-02):
4楼 回复时间:2008-3-31 10:29:00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建立用户dsn不是系统dsn

系统DSN好不好,不要误导吗?

网友F(2009-07-23):
谁能说说 是为什么呢 我在INtouch9.0中只能绑定一行呢??

网友G(2009-12-17):
对了,是不是每次只能绑定一列啊?大侠帮助...

网友H(2011-01-11):
应该这样写吧:SQLConnect(ConnectionId, "dsn=db1_DSN;uid=;pwd=;" );而不是这样

ResultCode = SQLConnect(ConnectionID, "DSN = db1_DSN");

网友H:
建立那个dns都可以的。登录的时候需要选系统管理员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