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0D系统闭环改开环

楼主(2008-03-17):
一台中捷THP6513镗铣床,由于光栅尺坏了,想改为开环暂用,但改30200,30240参数后DB31.DBX1.5不能强制为1,不知为什麽?

网友A:
不是改为“0”屏蔽么?一般想屏蔽光栅尺,其接线都要断开,否则系统检测还是会检测到的。

楼主:
沧海:屏蔽光栅尺DB31.DBX1.6改为“0”,同时DB31.DBX1.5改为“1”。但该机床不行?

网友B:
重新装上一把光栅尺,或用磁栅尺代替光栅不就行了,何苦改成开环干吗?如果嫌光栅尺价格太高,可以换成磁栅尺,这样价格不就下来了吗,又不影响设备的使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先断开接线,再改参数。

网友C(2009-07-05):
要修改PLC................

网友D:
同意五楼的建议,但同时需要修改参数。

网友E(2009-09-07):
全闭环改半闭环还要修改PLC参数,PLC参数需要厂家提供

网友E:
有伺服电机控制的话一般是半闭环吧?!编码器数目应该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