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主板讲义 --主板篇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8-03-17):
还是转帖 回应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41521的要求

适用类型
  主板适用类型,是指该主板所适用的应用类型。针对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不同应用范围,主板被设计成各不相同的类型,即分为台式机主板和服务器/工作站主板。
台式机主板
台式机主板
  台式机主板,就是平常大部分场合所提到的应用于PC的主板,板型是ATX或Micro ATX结构,使用普通的机箱电源,采用的是台式机芯片组,只支持单CPU,内存最大只能支持到4GB,而且一般都不支持ECC内存。存储设备接口也是采用IDE或SATA接口,某些高档产品会支持RAID。显卡接口多半都是采用PCI -Express接口,比较旧的产品也会采用AGP接口。扩展接口也比较丰富,有多个USB2.0/1.1,IEEE1394,COM,LPT,IrDA等接口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扩展插槽的类型和数量也比较多,有多个PCI,CNR,AMR等插槽适应用户的需求。部分带有整合的网卡芯片,有低档的10/100Mbps自适应网卡,也有高档的千兆网卡。在价格方面,既有几百元的入门级或主流产品,也有一二千元的高档产品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台式机主板的生产厂商和品牌也非常多,市场上常见的就有几十种之多。

服务器/工作站主板
  服务器/工作站主板,则是专用于服务器/工作站的主板产品,板型为较大的ATX,EATX或WATX,使用专用的服务器机箱电源。其中,某些低端的入门级产品会采用高端的台式机芯片组,例如英特尔的I875P芯片组就被广泛用在低端入门级产品上;而中高端产品则都会采用专用的服务器/工作站芯片组,例如英特尔 E7501,Sever Works GC-SL等芯片组。对服务器/工作站主板而言,最重要的是高可靠性和稳定性,其次才是高性能。因为大多数的服务器都要满足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满负荷工作要求。由于服务器/工作站数据处理量很大,需要采用多CPU并行处理结构,即一台服务器/工作站中安装2、4、8等多个CPU;对于服务器而言,多处理器可用于数据库处理等高负荷高速度应用;而对于工作站,多处理器系统则可以用于三维图形制作和动画文件编码等单处理器无法实现的高处理速度应用。为适应长时间,大流量的高速数据处理任务,在内存方面,服务器/工作站主板能支持高达十几GB甚至几十GB的内存容量,而且大多支持ECC内存以提高可靠性。

服务器主板
  服务器主板在存储设备接口方面,中高端产品也多采用SCSI接口而非IDE接口,并且支持RAID方式以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和数据安全性。在显示设备方面,服务器与工作站有很大不同,服务器对显示设备要求不高,一般多采用整合显卡的芯片组,例如在许多服务器芯片组中都整合有ATI的RAGE XL显示芯片,要求稍高点的采用普通的AGP显卡,甚至是PCI显卡;而图形工作站对显卡的要求非常高,主板上的显卡接口也多采用AGP Pro 150,而且多采用高端的3DLabs、ATI等显卡公司的专业显卡,如3DLabs的“野猫”系列显卡,中低端则采用NVIDIA的Quandro系列以及ATI的Fire GL系列显卡等等。在扩展插槽方面,服务器/工作站主板与台式机主板也有所不同,例如PCI插槽,台式机主板采用的是标准的33MHz的32位PCI插槽,而服务器/工作站主板则多采用64位的PCI X-66甚至PCI X-133,其工作频率分别为66MHz和133MHz,数据传输带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支持热插拔,其电气规范以及外型尺寸都与普通的PCI插槽不同。在网络接口方面,服务器/工作站主板也与台式机主板不同,服务器主板大多配备双网卡,甚至是双千兆网卡以满足局域网与Internet的不同需求。服务器主板技术要求非常高,所以与台式机主板相比,生产厂商也就少得多了,比较出名的也就是英特尔、超微、华硕、技嘉、泰安、艾崴等品牌,在价格方面,从一千多元的入门级产品到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高档产品都有。

网友:
北桥芯片
  北桥芯片(North Bridge)是主板芯片组中起主导作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称为主桥(Host Bridge)。一般来说,芯片组的名称就是以北桥芯片的名称来命名的,例如英特尔 845E芯片组的北桥芯片是82845E,875P芯片组的北桥芯片是82875P等等。北桥芯片负责与CPU的联系并控制内存、AGP数据在北桥内部传输,提供对CPU的类型和主频、系统的前端总线频率、内存的类型(SDRAM,DDR SDRAM以及RDRAM等等)和最大容量、AGP插槽、ECC纠错等支持,整合型芯片组的北桥芯片还集成了显示核心。北桥芯片就是主板上离CPU最近的芯片,这主要是考虑到北桥芯片与处理器之间的通信最密切,为了提高通信性能而缩短传输距离。因为北桥芯片的数据处理量非常大,发热量也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的北桥芯片都覆盖着散热片用来加强北桥芯片的散热,有些主板的北桥芯片还会配合风扇进行散热。因为北桥芯片的主要功能是控制内存,而内存标准与处理器一样变化比较频繁,所以不同芯片组中北桥芯片是肯定不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所采用的内存技术就完全不一样,而是不同的芯片组北桥芯片间肯定在一些地方有差别。

  由于已经发布的AMD K8核心的CPU将内存控制器集成在了CPU内部,于是支持K8芯片组的北桥芯片变得简化多了,甚至还能采用单芯片芯片组结构。这也许将是一种大趋势,北桥芯片的功能会逐渐单一化,为了简化主板结构、提高主板的集成度,也许以后主流的芯片组很有可能变成南北桥合一的单芯片形式(事实上SIS老早就发布了不少单芯片芯片组)。

  由于每一款芯片组产品就对应一款相应的北桥芯片,所以北桥芯片的数量非常多。针对不同的平台,目前主流的北桥芯片有以下产品(不包括较老的产品而且只对用户最多的英特尔芯片组作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
芯片组(Chipset)

是主板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说中央处理器(CPU)是整个电脑系统的心脏,那么芯片组将是整个身体的躯干。在电脑界称设计芯片组的厂家为Core Logic,Core的中文意义是核心或中心,光从字面的意义就足以看出其重要性。对于主板而言,芯片组几乎决定了这块主板的功能,进而影响到整个电脑系统性能的发挥,芯片组是主板的灵魂。芯片组性能的优劣,决定了主板性能的好坏与级别的高低。这是因为目前CPU的型号与种类繁多、功能特点不一,如果芯片组不能与CPU良好地协同工作,将严重地影响计算机的整体性能甚至不能正常工作。

  主板芯片组几乎决定着主板的全部功能,其中CPU的类型、主板的系统总线频率,内存类型、容量和性能,显卡插槽规格是由芯片组中的北桥芯片决定的;而扩展槽的种类与数量、扩展接口的类型和数量(如USB2.0/1.1,IEEE1394,串口,并口,笔记本的VGA输出接口)等,是由芯片组的南桥决定的。还有些芯片组由于纳入了3D加速显示(集成显示芯片)、AC'97声音解码等功能,还决定着计算机系统的显示性能和音频播放性能等。

  台式机芯片组要求有强大的性能,良好的兼容性,互换性和扩展性,对性价比要求也最高,并适度考虑用户在一定时间内的可升级性,扩展能力在三者中最高。在最早期的笔记本设计中并没有单独的笔记本芯片组,均采用与台式机相同的芯片组,随着技术的发展,笔记本专用CPU的出现,就有了与之配套的笔记本专用芯片组。笔记本芯片组要求较低的能耗,良好的稳定性,但综合性能和扩展能力在三者中却也是最低的。服务器/工作站芯片组的综合性能和稳定性在三者中最高,部分产品甚至要求全年满负荷工作,在支持的内存容量方面也是三者中最高,能支持高达十几GB甚至几十GB的内存容量,而且其对数据传输速度和数据安全性要求最高,所以其存储设备也多采用SCSI接口而非IDE接口,而且多采用RAID方式提高性能和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到目前为止,能够生产芯片组的厂家有英特尔(美国)、VIA(中国台湾)、SiS(中国台湾)、ULI(中国台湾)、AMD(美国)、NVIDIA(美国)、ATI(加拿大)、ServerWorks(美国)、IBM(美国)、HP(美国)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其中以英特尔和NVIDIA以及VIA的芯片组最为常见。在台式机的英特尔平台上,英特尔自家的芯片组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而且产品线齐全,高、中、低端以及整合型产品都有,其它的芯片组厂商VIA、SIS、ULI以及最新加入的ATI和NVIDIA几家加起来都只能占有比较小的市场份额,除NVIDIA之外的其它厂家主要是在中低端和整合领域,NVIDIA则只具有中、高端产品,缺乏低端产品,产品线都不完整。在AMD平台上,AMD自身通常是扮演一个开路先锋的角色,产品少,市场份额也很小,而VIA以前却占有AMD平台芯片组最大的市场份额,但现在却受到后起之秀NVIDIA的强劲挑战,后者凭借其nForce2、nForce3以及现在的nForce4系列芯片组的强大性能,成为AMD平台最优秀的芯片组产品,进而从VIA手里夺得了许多市场份额,目前已经成为AMD平台上市场占用率最大的芯片组厂商,而SIS与ULI依旧是扮演配角,主要也是在中、低端和整合领域。笔记本方面,英特尔平台具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英特尔自家的笔记本芯片组也占据了最大的市场分额,其它厂家都只能扮演配角以及为市场份额极小的AMD平台设计产品。服务器/工作站方面,英特尔平台更是绝对的优势地位,英特尔自家的服务器/工作站芯片组产品占据着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但在基于英特尔架构的高端多路服务器领域方面,IBM和HP却具有绝对的优势,例如IBM的XA32以及HP的F8都是非常优秀的高端多路服务器芯片组产品,只不过都是只应用在本公司的服务器产品上而名声不是太大罢了;而AMD服务器/工作站平台由于市场份额较小,以前主要都是采用AMD自家的芯片组产品,现在也有部分开始采用NVIDIA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在基于英特尔架构的服务器/工作站芯片组领域风光无限的ServerWorks在被Broadcom收购之后已经彻底退出了芯片组市场;而ULI也已经被NVIDIA收购,也极有可能退出芯片组市场。

  芯片组的技术这几年来也是突飞猛进,从ISA、PCI、AGP到PCI-Express,从ATA到SATA,Ultra DMA技术,双通道内存技术,高速前端总线等等 ,每一次新技术的进步都带来电脑性能的提高。2004年,芯片组技术又会面临重大变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PCI Express总线技术,它将取代PCI和AGP,极大的提高设备带宽,从而带来一场电脑技术的革命。另一方面,芯片组技术也在向着高整合性方向发展,例如AMD Athlon 64 CPU内部已经整合了内存控制器,这大大降低了芯片组厂家设计产品的难度,而且现在的芯片组产品已经整合了音频,网络,SATA,RAID等功能,大大降低了用户的成本。

网友:
南桥芯片
  南桥芯片(South Bridge)是主板芯片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位于主板上离CPU插槽较远的下方,PCI插槽的附近,这种布局是考虑到它所连接的I/O总线较多,离处理器远一点有利于布线。相对于北桥芯片来说,其数据处理量并不算大,所以南桥芯片一般都没有覆盖散热片。南桥芯片不与处理器直接相连,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不同厂商各种芯片组有所不同,例如英特尔的英特尔Hub Architecture以及SIS的Multi-Threaded“妙渠”)与北桥芯片相连。

  南桥芯片负责I/O总线之间的通信,如PCI总线、USB、LAN、ATA、SATA、音频控制器、键盘控制器、实时时钟控制器、高级电源管理等,这些技术一般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不同芯片组中可能南桥芯片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北桥芯片。所以现在主板芯片组中北桥芯片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南桥芯片。例如早期英特尔不同架构的芯片组Socket 7的430TX和Slot 1的440LX其南桥芯片都采用82317AB,而近两年的芯片组Intel945系列芯片组都采用ICH7或者ICH7R南桥芯片,但也能搭配ICH6南桥芯片。更有甚者,有些主板厂家生产的少数产品采用的南北桥是不同芯片组公司的产品。
   南桥芯片的发展方向主要是集成更多的功能,例如网卡、RAID、IEEE 1394、甚至WI-FI无线网络等等。

网友:
Intel 芯片组

  Intel845系列芯片组的82845E/82845GL/82845G/82845GV/82845GE/82845PE,除82845GL以外都支持533MHz FSB(82845GL只支持400MHz FSB),支持内存方面,以上845系列北桥芯片都支持最大2GB内存,82845G/82845GL/82845E支持DDR 266,其余都支持DDR 333,另外82845G/82845GL/82845GV还支持PC 133 SDRAM,除82845GL/82845GV之外都支持AGP 4X插槽;865系列芯片组的82865P/82865G/82865PE/82865GV/82848P,除82865P之外都支持800MHz FSB,DDR 400(82865P只支持533MHz FSB,DDR 333,除82848P之外都支持双通道内存以及最大4GB内存容量(82848P只支持单通道最大2GB内存),除82865GV之外都支持AGP 8X插槽;Intel桌面AGP平台最高端的是875系列的82875P北桥,支持800MHz FSB,4GB双通道DDR 400以及PAT功能。Intel的芯片组或北桥芯片名称中带有“G”字样的还整合了图形核心。

  还有915/925系列的82910GL、82915P、82915G、82915GV、82915PL、82915GL、82925X和82925XE等八款北桥芯片。在支持的前端总线频率方面,82910GL只支持533MHz FSB,而82925XE则支持1066MHz FSB,其余的82915P、82915G、82915GV和82925X都支持800MHz FSB;在内存支持方面,82910GL、82915PL和82915GL都只支持DDR内存(DDR 400),82925X和82925XE则只支持DDR2内存(DDR2 533),其余的82915P、82915G和82915GV都能支持DDR内存(DDR 400)和DDR2内存(DDR2 533),所有这八款北桥芯片都能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除开82915PL之外最大都支持4GB内存容量(82915PL只支持2GB内存),此外82925X还支持ECC内存;82910GL、82915G、82915GL和82915GV集成了支持DirectX 9.0的Intel GMA900显示核心(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900);在外接显卡接口方面,82915P、82915G、82915PL、82925X和82925XE都提供一条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而82910GL、82915GL和82915GV则不支持独立的显卡插槽。

    之后Intel发布了支持双核心处理器的945/955/975系列的82945P、82945G、82945GZ、82945GT、82945PL、82955X、82975X等七款北桥芯片。在支持的前端总线频率方面,82945GT只支持667MHz FSB,82945GZ和82945PL则只支持800MHz FSB,其余则全部都支持1066MHz FSB;在内存支持方面,所有这七款北桥芯片都能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并且都仅支持DDR2内存从而不再支持DDR内存,其中82945PL和82945GZ仅支持最大2GB的DDR2 533,82945P、82945G和82945GT则支持最大4GB的DDR2 667,82955X和82975X则支持ECC内存技术和最大8GB的DDR2 667;在双核心处理器的支持方面,82945P、82945G、82945GZ、82945PL仅支持Pentium D,82955X和82975X则支持Pentium D和Pentium EE,82945GT则支持Core Duo;82945G、82945GZ和82945GT集成了支持DirectX 9.0的Intel GMA950显示核心(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950),这是GMA900的升级版;在外接显卡接口方面,82945P、82945G、82945GT、82945PL、82955X、82975X都提供一条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而82945GZ则不支持独立的显卡插槽。

    最新的是946系列的82946PL和82946GZ以及965系列的82P965、82G965、82Q965和82Q963等六款北桥芯片,都支持最新的双核心处理器Core 2 Duo,82P965还支持顶级的Core 2 Extreme。82946PL和82946GZ只支持800MHz FSB,而82P965、82G965、82Q965和82Q963都支持1066MHz FSB。在内存支持方面,82946PL和82946GZ支持最大4GB内存,而82P965、82G965、82Q965和82Q963则支持最大8GB内存。另外82946PL、82946GZ和82Q963支持双通道DDR2 667内存,而82P965、82G965和82Q965则支持双通道DDR2 800内存。在显示接口方面,除了82Q963不支持独立的显卡插槽之外,其余五款北桥芯片都能支持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并且82946GZ、82Q965和82Q963还集成了支持DirectX 9.0c和OpenGL 1.4的Intel GMA 3000(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3000)显示核心;而82G965则集成了支持DirectX 10和OpGL 1.5以及Intel Clear Video技术(英特尔清晰视频技术)的Intel GMA X3000(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X3000)显示核心,并且Intel GMA X3000还在Intel集成显卡中首次支持硬件T&L(规格近似的Intel GMA3000只支持软件T&L),还支持H.264硬件解码和HDMI(Hi-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高清晰多媒体接口)多媒体影音输出接口;82P965和82Q965还支持面向数字家庭的Intel VIIV(欢跃)技术。

    另外,82P965、82G965、82Q965和82Q963还支持以下特色技术:
    (1)Intel Fast Memory Access(Intel FMA,英特尔快速内存访问技术),通过优化可用内存带宽的使用,并降低内存访问延迟时间,更新的图形内存控制器中枢(GMCH,也就是北桥芯片)骨干架构提高了系统性能,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前82875P北桥所支持的PAT技术的延续和升级;
    (2)Intel Flex Memory Technology(Intel FMT,英特尔灵活内存技术),允许插入不同大小的内存且能继续维持双通道模式,这要比以往在Intel芯片组主板上要启用双通道内存模式时必须使用相同容量和相同规格的内存的限制要灵活得多,而且在升级系统内存时原有的小容量内存则必须弃用,有了Intel FMT技术之后在升级系统内存时原有的小容量内存则不必弃用,减少了升级成本,从而升级更加轻松;
    (3)Intel Quiet System Technology (Intel QST,英特尔静音系统技术),智能系统风扇转速控制算法会根据系统的工作温度范围, 自动调节风扇转速,减少风扇速度变化, 从而降低可以感知的系统噪音;
    (4)USB Port Disable(USB端口禁用技术),可根据需要启用或禁用单独的USB端口,此项功能可防止通过USB端口恶意删除或插入数据,从而增加了又一层数据保护功能。

    此外,82Q965和82Q963还具有面向商业用户数字办公的特殊功能,支持Intel Stable Image Platform Program (Intel SIPP,英特尔稳定映像平台计划)和Intel vPro(博锐)技术,其中82Q965还支持Intel Ac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Intel AMT,英特尔主动管理技术),带系统防御功能,支持带外网络化系统的远程、线下管理,而不管系统状态如何,可帮助改善IT效率、资产管理以及系统安全性与可用性,“系统防御”功能可帮助阻止软件攻击入侵,如果客户端感染病毒,则将其与网络隔离;如果关键的软件代理遗失,则主动向IT管理人员发出告警,满足商业用户远程管理和安全性的要求。

SIS

  早期支持DDR SDRAM内存的SIS648FX、SIS655FX、SIS655TX、SIS656、SIS649以及集成了SiS Mirage显示芯片的SIS 661FX。其中,SIS655FX、SIS655TX和SIS656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SIS648FX、SIS655FX、SIS655TX和SIS 661FX支持AGP 8X规范,而SIS656和SIS649则支持PCI Express X16规范;所有这六款北桥芯片都支持DDR 400内存,而SIS 649则能支持DDR2 533内存,SIS 656更能支持DDR2 667内存。

    比较新的有支持800MHz FSB的SIS662以及支持1066MHz FSB的SIS 649FX和SIS 656FX等北桥芯片。这三款北桥芯片都支持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和DDR2 667内存,其中SIS 656FX还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而SIS 662则集成了SIS Mirage 1显示核心。

ATI

  主要就是Radeon 9100系列北桥芯片。Radeon 9100 IGP、Radeon 9100 Pro IGP和RX330这三款北桥芯片都能支持800MHz FSB、双通道DDR 400内存和AGP 8X规范,Radeon 9100 IGP和Radeon 9100 Pro IGP还集成了支持DirectX 8.1的Radeon 9200显示芯片。

    比较新的有支持800MHz FSB的Radeon Xpress 200 IE(RC410)、Radeon Xpress 200 IE(RXC410)以及支持1066MHz FSB的Radeon Xpress 200 IE(RS400)、Radeon Xpress 200 CrossFire IE(RD400)、CrossFire Xpress 1600 IE等北桥芯片。所有这些北桥芯片都支持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CrossFire Xpress 1600 IE支持双通道DDR2 800,除此之外其它都同时支持DDR 400和DDR2 667,并且除了Radeon Xpress 200 IE(RC410)之外都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除了Radeon Xpress 200 IE(RXC410)和CrossFire Xpress 1600 IE之外都集成了支持DirectX 9.0的ATI Radeon X300显示核心,此外,Radeon Xpress 200 CrossFire IE(RD400)和CrossFire Xpress 1600 IE还支持ATI的CrossFire多显卡并行技术。

VIA

  PT800/PT880/PM800/PM880以及较早期的P4X400/P4X333/P4X266/P4X266A/P4X266E/P4M266等等,其中,VIA芯片组名称或北桥名称中带有“M”字样的还整合了图形核心(英特尔平台和AMD平台都如此)。PT800、PT880、PM800和PM880这四款北桥芯片都能支持800MHz FSB和DDR 400内存,并且都支持AGP 8X规范。其中PT880和PM880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PM800和PM880还集成了S3 UniChrome Pro显示芯片。

    此后有P4M800、P4M800 Pro、PT880 Pro、PT880 Ultra、PT894、PT894 Pro、P4M890和PT890等北桥芯片。其中,P4M800、P4M800 Pro、PT880 Pro支持800MHz FSB,PT880 Ultra、PT894、PT894 Pro、P4M890和PT890支持1066MHz FSB;P4M800和P4M800 Pro支持AGP 8X显卡插槽,PT880 Pro和PT880 Ultra则同时支持AGP 8X显卡插槽和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实际上是基于PCI Express x4),而PT894、PT894 Pro、P4M890和PT890则支持真正的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在内存支持方面,P4M800和P4M800 Pro都仅支持DDR 400内存并且不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而PT880 Pro、PT880 Ultra、PT894、PT894 Pro、P4M890和PT890则同时支持DDR 400和DDR2 533,并且除了P4M890和PT890之外都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此外,P4M800、P4M800 Pro和P4M890还集成了S3 Graphics UniChrome Pro显示核心。

    最新的是整合芯片组P4M900,支持Socket 478/Socket 775全系列的所有处理器,包括最新的Conroe核心Core 2 Duo和Core 2 Extreme,支持1066MHz FSB和单通道DDR2 667内存,并整合了支持DirectX 9.0的VIA Chrome HC IGP显示核心,还支持独立的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P4M900是所有VIA芯片组中最先支持DDR2 667和DirectX 9.0的。

ULI

  离开芯片组市场多年,目前产品不多,主要是M1683和M1685,这两款北桥芯片都能支持800MHz FSB,其中,M1683支持AGP 8X规范和DDR 500内存,而M1685则支持PCI Express X16规范和DDR2 667内存。

NVIDIA

    进入Intel平台芯片组市场比较晚,起初主要是定位于中高端市场的nForce4 SLI IE、nForce4 SLI X16 IE、nForce4 SLI XE以及nForce4 Ultra IE。这些北桥芯片都支持1066MHz FSB、双通道DDR2 667内存以及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并且除了nForce4 Ultra IE之外都支持NVIDIA的SLI多显卡并行技术。然后是nForce 590 SLI IE、nForce 570 SLI IE和nForce 570 Ultra IE,支持Socket 775接口全系列的所有处理器,包括最新的Conroe核心Core 2 Duo和Core 2 Extreme,支持1066MHz FSB和双通道DDR2 667内存。其中,nForce 590 SLI IE和nForce 570 SLI IE还支持NVIDIA的SLI技术,nForce 590 SLI IE更是能支持两条真正全速的PCI Express x16插槽,支持顶级的Quad SLI技术,能最大限度的发挥SLI技术的威力。

网友:
AMD平台

VIA:
  除了支持K7系列CPU(Athlon、Duron、Athlon XP)的KT880、KT600、KT400A以及较早期的KT400、KM400、KT333、KT266A、KT266、KT133、KT133A外,还有有K8M800、K8T800、K8T800 Pro、K8T890和K8T890 Pro。其中,支持K7系列的KT600和KT880支持400MHz FSB、DDR 400内存和AGP 8X规范,KT880还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支持K8系列的K8M800和K8T800支持800MHz HyperTransport频率,K8T800 Pro、K8T890和K8T890 Pro支持1000MHz HyperTransport频率,K8M800、K8T800和K8T800 Pro支持AGP 8X规范,而K8T890和K8T890 Pro则支持PCI Express X16规范,并且与nVidia的nForce4 SLI相同,K8T890 Pro同样也能支持两块nVidia的Geforce 6系列显卡之间的SLI连接以提升系统的图形性能;K8M800还集成了S3 UniChrome Pro显示芯片。

    比较新的主要有K8M890和K8T900,都支持全系列的AMD K8系列处理器、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1000MHz的HyperTransport频率。其中,K8M890还集成了S3 graphics UniChmore Pro显示核心。

SIS:
  主要有支持K7系列CPU的SIS748、SIS746、SIS746FX、SIS745、SIS741、SIS741GX、SIS740、SIS735,以及支持k8系列CPU的SIS755、SIS755FX、SIS760和SIS756。其中,SIS755和SIS760支持800MHz HyperTransport频率,SIS755FX和SIS756则支持1000MHz HyperTransport频率;SIS755、SIS755FX和SIS760支持AGP 8X规范,而SIS756则支持PCI Express X16规范;SIS760还集成了支持DirectX 8.1的SIS Mirage 2显示芯片。

    比较新的主要有SIS760GX、SIS761GL和SIS761GX。其中,SIS760GX和SIS761GL都只支持800MHz的HyperTransport频率,而SIS761GX则支持1000MHz的HyperTransport频率;SIS760GX支持AGP 8X显卡插槽,SIS761GX支持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而SIS761GL则不支持独立的显卡插槽;SIS760GX集成了SIS Mirage 2显示核心,而SIS761GL和SIS761GX则集成了SIS Mirage 1显示核心。然后是SIS 771,支持全系列的Socket AM2处理器,支持1000MHz的HyperTransport频率和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还集成了硬件支持DirectX 9.0的SIS Mirage 3显示核心。

NVIDIA:
  除了早期的支持K7系列CPU的nForce2 IGP/SPP,nForce2 Ultra 400,nForce2 400等,比较新的是支持K8系列CPU的nForce3系列的nForce3 250、nForce3 250Gb、nForce3 Ultra、nForce3 Pro以及nForce4系列的nForce4、nForce4 Ultra和nForce4 SLI,这些全都是单芯片芯片组,其中nForce3系列支持AGP 8X规范,而nForce4系列则支持PCI Express X16规范,nForce4 SLI更能支持两块nVidia的Geforce 6系列显卡(支持SLI技术的GeForce 6800Ultra 、GeForce 6800GT、GeForce 6600GT)之间的SLI连接,极大地提升系统的图形性能。

    还有有nForce4 SLI X16、GeForce 6100和GeForce 6150,都支持1000MHz的HyperTransport频率和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其中,nForce4 SLI X16支持两条真正全速的PCI Express x16插槽,能最大限度的发挥SLI技术的威力;GeForce 6100和GeForce 6150则集成了支持DirectX 9.0c的基于NV44的显示核心。

    最新的是nForce 590 SLI、nForce 570 SLI、nForce 570 Ultra和nForce 550四种Socket AM2平台芯片组,支持全系列的Socket AM2处理器,除了nForce 590 SLI仍然采用传统的南北桥架构之外其它全部都是单芯片芯片组。所有的nForce 5系列全部都支持1000MHz的HyperTransport频率和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其中,nForce 590 SLI和nForce 570 SLI还支持NVIDIA的SLI技术,nForce 590 SLI更是能支持两条真正全速的PCI Express x16插槽,支持顶级的Quad SLI技术,能最大限度的发挥SLI技术的威力。

ULI:
  比较新的主要有M1695和M1697,都支持全系列的AMD K8系列处理器、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1000MHz的HyperTransport频率。其中,M1695除了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之外还同时支持AGP 8X显卡插槽(虽然是基于南桥芯片,但却具有真正的AGP 8X的带宽);而且,如果以M1695为北桥同时再以M1697为南桥,则可以支持两条真正全速的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

ATI:
  ATI进入AMD平台芯片组市场比较晚,早期有支持K8系列CPU的Radeon Xpress 200(北桥芯片是RS480)和Radeon Xpress 200P(北桥芯片是RX480),这二者都支持PCI Express X16规范,其中,Radeon Xpress 200还集成了支持DirectX 9.0的Radeon X300显示芯片。Radeon Xpress 200有两项技术比较有特色,一是“HyperMemory”技术,简单的说就是在主板的北桥芯片旁边板载整合图形核芯专用的本地显存,ATI也为HyperMemory技术做了很灵活的设计,可以单独使用板载显存,也可以和系统共用内存,更可以同时使用板载显存和系统内存;二是“SurroundView”功能,即再添加一块独立显卡配合整合的图形核心,可以实现三屏显示输出功能。

    然后是Radeon Xpress 200 CrossFire(RD480)、Xpress CrossFire 3200(RD580)和Xpress CrossFire 1600,都支持1000MHz的HyperTransport频率和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并且都支持CrossFire多显卡并行技术。其中,Xpress CrossFire 3200(RD580)更是在北桥芯片内具有40条PCI Express Lanes,能支持两条全速的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CrossFire技术的威力。
    最新的是Radeon Xpress 1100和Radeon Xpress 1150两种Socket AM2平台芯片组,支持全系列的Socket AM2处理器,都支持1000MHz的HyperTransport频率和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并且都集成了ATI Radeon X300显示核心,只是二者的核心频率不同,Radeon Xpress 1100的核心频率是300MHz,而Radeon Xpress 1150的核心频率是400MHz。

网友:
双通道内存

  双通道内存技术其实是一种内存控制和管理技术,它依赖于芯片组的内存控制器发生作用,在理论上能够使两条同等规格内存所提供的带宽增长一倍。它并不是什么新技术,早就被应用于服务器和工作站系统中了,只是为了解决台式机日益窘迫的内存带宽瓶颈问题它才走到了台式机主板技术的前台。在几年前,英特尔公司曾经推出了支持双通道内存传输技术的i820芯片组,它与RDRAM内存构成了一对黄金搭档,所发挥出来的卓绝性能使其一时成为市场的最大亮点,但生产成本过高的缺陷却造成了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最后被市场所淘汰。由于英特尔已经放弃了对RDRAM的支持,所以目前主流芯片组的双通道内存技术均是指双通道DDR内存技术,主流双通道内存平台英特尔方面是英特尔 865、875系列,而AMD方面则是NVIDIA Nforce2系列。

  双通道内存技术是解决CPU总线带宽与内存带宽的矛盾的低价、高性能的方案。现在CPU的FSB(前端总线频率)越来越高,英特尔 Pentium 4比AMD Athlon XP对内存带宽具有高得多的需求。英特尔 Pentium 4处理器与北桥芯片的数据传输采用QDR(Quad Data Rate,四次数据传输)技术,其FSB是外频的4倍。英特尔 Pentium 4的FSB分别是400、533、800MHz,总线带宽分别是3.2GB/sec,4.2GB/sec和6.4GB/sec,而DDR 266/DDR 333/DDR 400所能提供的内存带宽分别是2.1GB/sec,2.7GB/sec和3.2GB/sec。在单通道内存模式下,DDR内存无法提供CPU所需要的数据带宽从而成为系统的性能瓶颈。而在双通道内存模式下,双通道DDR 266、DDR 333、DDR 400所能提供的内存带宽分别是4.2GB/sec,5.4GB/sec和6.4GB/sec,在这里可以看到,双通道DDR 400内存刚好可以满足800MHz FSB Pentium 4处理器的带宽需求。而对AMD Athlon XP平台而言,其处理器与北桥芯片的数据传输技术采用DDR(Double Data Rate,双倍数据传输)技术,FSB是外频的2倍,其对内存带宽的需求远远低于英特尔 Pentium 4平台,其FSB分别为266、333、400MHz,总线带宽分别是2.1GB/sec,2.7GB/sec和3.2GB/sec,使用单通道的DDR 266、DDR 333、DDR 400就能满足其带宽需求,所以在AMD K7平台上使用双通道DDR内存技术,可说是收效不多,性能提高并不如英特尔平台那样明显,对性能影响最明显的还是采用集成显示芯片的整合型主板。

  NVIDIA推出的nForce芯片组是第一个把DDR内存接口扩展为128-bit的芯片组,随后英特尔在它的E7500服务器主板芯片组上也使用了这种双通道DDR内存技术,SiS和VIA也纷纷响应,积极研发这项可使DDR内存带宽成倍增长的技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要实现这种双通道DDR(128 bit的并行内存接口)传输对于众多芯片组厂商来说绝非易事。DDR SDRAM内存和RDRAM内存完全不同,后者有着高延时的特性并且为串行传输方式,这些特性决定了设计一款支持双通道RDRAM内存芯片组的难度和成本都不算太高。但DDR SDRAM内存却有着自身局限性,它本身是低延时特性的,采用的是并行传输模式,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当DDR SDRAM工作频率高于400MHz时,其信号波形往往会出现失真问题,这些都为设计一款支持双通道DDR内存系统的芯片组带来不小的难度,芯片组的制造成本也会相应地提高,这些因素都制约着这项内存控制技术的发展。

  普通的单通道内存系统具有一个64位的内存控制器,而双通道内存系统则有2个64位的内存控制器,在双通道模式下具有128bit的内存位宽,从而在理论上把内存带宽提高一倍。虽然双64位内存体系所提供的带宽等同于一个128位内存体系所提供的带宽,但是二者所达到效果却是不同的。双通道体系包含了两个独立的、具备互补性的智能内存控制器,理论上来说,两个内存控制器都能够在彼此间零延迟的情况下同时运作。比如说两个内存控制器,一个为A、另一个为B。当控制器B准备进行下一次存取内存的时候,控制器A就在读/写主内存,反之亦然。两个内存控制器的这种互补“天性”可以让等待时间缩减50%。双通道DDR的两个内存控制器在功能上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两个控制器的时序参数都是可以单独编程设定的。这样的灵活性可以让用户使用二条不同构造、容量、速度的DIMM内存条,此时双通道DDR简单地调整到最低的内存标准来实现128bit带宽,允许不同密度/等待时间特性的DIMM内存条可以可靠地共同运作。

  支持双通道DDR内存技术的台式机芯片组,英特尔平台方面有英特尔的865P、865G、865GV、865PE、875P以及之后的915、925系列;VIA的PT880,ATI的Radeon 9100 IGP系列,SIS的SIIS 655,SIS 655FX和SIS 655TX;AMD平台方面则有VIA的KT880,NVIDIA的nForce2 Ultra 400,nForce2 IGP,nForce2 SPP及其以后的芯片。

    AMD的64位CPU,由于集成了内存控制器,因此是否支持内存双通道看CPU就可以。目前AMD的台式机CPU,只有939接口的才支持内存双通道,754接口的不支持内存双通道。除了AMD的64位CPU,其他计算机是否可以支持内存双通道主要取决于主板芯片组,支持双通道的芯片组上边有描述,也可以查看主板芯片组资料。此外有些芯片组在理论上支持不同容量的内存条实现双通道,不过实际还是建议尽量使用参数一致的两条内存条。

    内存双通道一般要求按主板上内存插槽的颜色成对使用,此外有些主板还要在BIOS做一下设置,一般主板说明书会有说明。当系统已经实现双通道后,有些主板在开机自检时会有提示,可以仔细看看。由于自检速度比较快,所以可能看不到。因此可以用一些软件查看,很多软件都可以检查,比如cpu-z,比较小巧。在“memory”这一项中有“channels”项目,如果这里显示“Dual”这样的字,就表示已经实现了双通道。两条256M的内存构成双通道效果会比一条512M的内存效果好,因为一条内存无法构成双通道。

网友A:
很好的技术帖,希望楼上能找到一些关于嵌入式CPU、主板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