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的模拟输入问题和接地问题

楼主(2008-03-17):
1.变频器的频率可以通过外接电位器模拟输入控制,请问变频器的模拟输入控制端子+10v是表示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2.如果模拟输入电压接plc输出,请问如何接线,+10v是不是不用接了,直接由plc提供电源?
3.模拟输入线的屏蔽线如何接?是接到模拟输入的com端还是单独的Gnd端?另外只将屏蔽线接到com端Gnd端就算是接地了吗,com端Gnd端是不是还要接线?比如接到变频器金属外壳的螺丝上?
4,变频器和电机具体如何接地?有实际图片最好了
我提的问题也许对与大家来说太简单了,但我没实际应用过不是太清楚,希望大家不要见笑,能抽出一点时间讲下,帮助菜鸟提高提高。
谢谢!

网友A:
1.直流
2.是
3.接GND,同时GND接地线
4.接地端子接地线
以说明书为准

楼主:
下面引用由zhoiw在 2008-3-17 10:49:00 发表的内容:
  1.直流
2.是
3.接GND,同时GND接地线
4.接地端子接地线
以说明书为准
--------------------------------------------------------------------------------------------
GND接地线 是指GND端子要接线到变频器上的主电路接地端E端子上吗?

网友B:
对,都要接地就对了 ,变频器上不是有个GND吗///???把那个接地,同时电动机外壳接地就OK,最好分开接,接在一起有时候会有点干扰(我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