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电机控制方面的东东~

楼主(2008-03-17):
刚刚学习一些电机控制方面的知识,有些不懂,在此向各位高手弱弱的问下~ ^_^

若买直流电机时,厂家已配有电机的驱动器,请问驱动器是不是只是功率放大等作用,若要电机按照规定要求运动,还需自己设计控制电路进行控制?

还有,若买电机时已配有控制器,是不是这种控制器只能使电机按一种方式运动,就是说,是人工调节控制器上按钮使电机运动,但如果想依据不同输入参数决策后再输出控制量的话,还是要自己设计控制电路?

最后一个,若买电机时已配有带有串口的控制器,是不是这种控制器可以直接通过计算机输出信号对电机进行实时控制?

谢谢谢谢!!!

网友A:
若买直流电机时,厂家已配有电机的驱动器,请问驱动器是不是只是功率放大等作用,若要电机按照规定要求运动,还需自己设计控制电路进行控制?
  回答:是

还有,若买电机时已配有控制器,是不是这种控制器只能使电机按一种方式运动,就是说,是人工调节控制器上按钮使电机运动,但如果想依据不同输入参数决策后再输出控制量的话,还是要自己设计控制电路?
  回答:一般不会有这种控制器,因为简单的只有一种功能,不适合工业生产需求;目前的控制器么,资料很多,可以找寻下。

最后一个,若买电机时已配有带有串口的控制器,是不是这种控制器可以直接通过计算机输出信号对电机进行实时控制?
  回答:是,这种叫工控机系统,通过PC可以自己编制控制程序来控制运动模块板卡,运动模块板卡再发控制信号给驱动器,这里资料很多,同上。

楼主:
谢谢沧海一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