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测风机转速装置

楼主(2008-03-17):
求高手指点!!
要有4~~20mA的输出,不能在风机外壳开孔,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或者仪器!!

网友A:
那要看你风机的整体结构。
检测的方式可用:光电传感器,或者接近开关。再加个信号隔离变送器。
整体图片有吗?需要多少套?

楼主:
除过光电的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嘛??

网友B:
除过光电可以用机械的。看图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B:
使用方法顶在转轴上就可以了,看刻度指针就行。

网友C:
楼上的,应该看到楼住要求了,要有4--20mA输出的
可以采用磁电传感器
探头安装在主动轴位置加一个齿盘即可
输出稳定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