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差压问题测量开口容器和闭口容器问题

楼主(2008-03-17):
差压变送器可以测量开口容器 和闭口容器 液位吗? 压力变送器适用于开口容器和闭口容器 哪个比较好!

网友A:
如果测量介质是清水:差压变送器可以测量开口容器 和闭口容器 液位;压力变送器适用于开口容器水位测量;闭口容器不行。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B:
差压变送器可以测量开口容器 和闭口容器 液位;压力变送器理论上是可以测敞口容器的液。

网友C:
压力变送器测敞口容器的液位,差压变送器测量闭口容器的液位是常规的用法,另差压变送器“-“接大气就相当于普通压力变送器。

网友D:
同意楼上关点

网友E:
顶三楼刘先生

网友F:
“开口容器 和闭口容器” 的说法不准确:
(1)闭口是密闭吗?
(2)闭口如果不是密闭,和开口一个样;
(3)闭口如果是密闭,那是真空还是非真空?
(4)容器进液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
(5)如果上述情况不说清楚,搂主的问题有很多不确定答案!

网友F:
差压变送器“-“接大气就相当于普通压力变送器。正确!!!

网友F:
差压变送器“-“接大气就相当于普通压力变送器,就好像那个开小孔的压力变送送器!

网友F:
差压变送器“-“接“真空”,就相当于绝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