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 6.0为什么画面切换极其缓慢?

楼主(2008-03-17):
我现做了一个项目:使用的WinCC 6.0 sp3。
在我的笔记本上创建并完成项目后,运行一切正常,且流畅。
我将项目COPY到现场台式电脑后,运行发现:画面切换常常极其缓慢,要30-120秒。第一次进入某画面才缓慢,再次进入就很流畅。有一个主工艺画面(该画面包含的内容多),根本无法进入,每次点击进入按钮,就死。(Windows 任务管理器显示“没有响应”)
注:笔记本配置:内存1G,双核1.66G。
台式机配置:内存1G,1.8G。
系统:都是XP professional SP2
请好心人帮帮忙!

网友A:
您的项目路径中是否含有中文字符.

楼主:
没有中文字符。
路径:D:\WORK\YiFei_W\YiFei_W.MCP

网友A:
看看wincc 项目中计算机属性中的启动项中的设置.

网友B:
切换画面缓慢,问题主要是数据传输和更新,我们厂也有这样的问题
解决办法是设置一下页面缓存区

楼主:
感谢千山独步、wuluolan的回复。
不过我改变虚拟内存(通过“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虚拟内存”)大小多次,还是不行,感觉没有变化。--曾设置:初始大小500M,最大值800M......初始大小2000M,最大值4000M。
请大家指教!

网友B:
不是设置虚拟内存,是设置cache 高速缓冲存储器 ,它可以提前将你需要的画面装入内存,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调用.

网友B:
我再详细的看看,然后在给你回复

网友C:
加大显存,有效果估计!

网友D:
起动项中是不是选中了报警记录之类的.

楼主:
我是直接COPY,自然启动项是一样的。
都选了报警记录、文本库、全局脚本、变量记录、图形。
下面是我在百度搜到的,貌似cache不能设置:
“
L1 Cache为8KB数据缓存加上12KB指令缓存,一共20KB L1 Cache
L2 Cache为1MB
8KB十进制是8192字节,16进制为2000Hex
12KB十进制是12288字节,16进制为3000Hex
20KB十进制是20480字节,16进制为5000Hex
1MB十进制是1048576字节,16进制为100000Hex
另外,一级、二级缓存是处理器中集成的,系统中无需再设置,很多说XP的注册表中怎么设置怎么设置,已经被列入2005年10大IT谎言之一了
”

网友E:
看看你的台式机装的什么杀毒软件,是瑞星吗,如果有杀毒软件的话你可以把杀毒软件卸了,然后再试试。应该就是它造成的。

楼主:
感谢徐善海的回复。
可是我两台电脑都装了瑞星。
感觉是不是显卡的某个参数不够(如显存)。
请教。

网友A:
TO:工控e人
关于你的启动项是否太多了呢,是否都用到了呀.关闭没用到的启动项.

楼主:
我选的报警记录、文本库、全局脚本、变量记录、图形都用了。
不过报警记录、文本库我可以不用,试试。

网友E:
你把台式机的瑞星给卸了!再运行看看,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F: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如果解决了请说明一下怎么处理得?继续关注...

楼主:
现在有急事回北京了。以后在解决。
欢迎大家继续出出主意。
我解决了,一定把具体解决办法发上来。

网友G:
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H:
我的也是用的难受/太慢了

网友I(2009-08-21):
我的也是用的难受/太慢了 ,

网友J:
系统是不是XP SP3?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问西门子客服 说是WINCC最好装在SP2的系统里 SP3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