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东元7200MA做拉丝机卷绕变频器的朋友

楼主(2008-03-17):
有没有用东元7200MA做拉丝机卷绕变频器的朋友
我初次接触拉丝机,不知道能不能够用7200MA变频器的PID控制替代原拉丝机专用的2块PID控制电路板

网友A:
我用三菱与富士变频及S7 200加MM420做过20台微丝机,不用电阻,跳舞轮不超过10度,有专用的算法,(我调了三天),需要我可转让,我认为专用变频不是很好。hzf647@21cn.com

楼主:
三菱与富士变频及S7 200加MM420
用通讯,我暂时还不想更换变频器

网友B:
我以前在拉丝机厂做过,我们没有用到PID。也是用东元的,是个台湾厂

网友C(2009-04-24):
有变频器可以,但东元不行,35276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