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与流量计算问题

楼主(2008-03-17):
差压量程为0-25KPA ,4-20ma输出,二次流量表0-200m3/h, 问流量为80, 100时 对应的差压为多少,电流输出为多少?要有详细计算公式和步骤。结果不重要!

网友A:
流量80时:
    电流:(80-0)/200*(20-4)+4=10.4 mA
    差压:25*0.4=10 KPa
流量100时:
    电流:100/200*16+4=12 mA
    差压:25*0.5=12.5 KPa

网友B:
这是个对应成比例的关系,自己列个方程一下就算出来了,别人写出来不容易看明白。

楼主:
是不是差压也开机这样算:(10.4-4)*25/16=10

网友C:
一般来说流量和差压是开跟关系,即F*F=K*△P
则K=F×F/△P=200*200/25=1600
流量为80m3/h时:△P1=F1*F1/K=80*80/1600=4KPa
    电流输出为(20mA-4mA)×4/25+4=6.56mA
流量为100m3/h时:△P2=F2*F2/K=100*100/1600=6.25KPa
    电流输出为(20mA-4mA)×6.25/25+4=8mA

网友D:
sky-su说的对

楼主:
一般来说流量和差压是开跟关系,即F*F=K*△P
则K=F×F/△P=200*200/25=1600
流量为80m3/h时:△P1=F1*F1/K=80*80/1600=4KPa
    电流输出为(20mA-4mA)×4/25+4=6.56mA
流量为100m3/h时:△P2=F2*F2/K=100*100/1600=6.25KPa
    电流输出为(20mA-4mA)×6.25/25+4=8mA
正确!

网友A:
 我理解二次流量表(0-200m3/h)的输出为4-20mA,错了吗?

网友E:
差压对应流量的计算是基本的技能,怎么也拿到这里来了?

网友F:
流量与差压是开平方关系,流量与电流是线性关系.

楼主:
流量与差压是开平方关系,流量与电流是线性关系.电流与差压是开平方关系

网友G:
最好你去找一本《仪表工习题集》,简单看一下你就会知道不少东西

网友H(2009-02-22):
只有孔板测流量才要开方吗?其他元件要开方吗??

网友I:
现场仪表没 问题的人怎么提这样的问题?

网友J:
嘿,你要首先明白是什么样的流量计,例如:孔板的还是涡街的,还是电磁的,类型不一样计算公式也不一样

网友K(2011-10-07):
要确定在什么地方开方,变送器或者是二次开方器,其比是不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只有孔板测流量才要开方吗?其他元件要开方吗??

一般是使用节流装置通过测量节流装置前后差压获得流量的,都需要开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