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包假水位问题

楼主(2008-03-17):
出现汽包假水位有几种因素, 压力上能看出来吗? 压力有左右压力 和左右水位。

网友A:
这个在热电行业比较多吧,占个坐,学习了。

楼主:
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B:
用气负荷突然增大,汽包压力降低,汽包水位沸腾,造成虚假液位指示高。本来该补水,反而减水,干烧爆炸。一般都用三冲量调节。

网友C:
同意足不出户的说法,形象的说,当蒸汽流量变大时,汽包压力降低,水中的气泡膨胀,体积变大所以造成液面的上升,这并不是我们加水造成的,恰恰相反此时我们应该补水;所以从蒸汽流量的变化和汽包压力是可以看出来的;当然了随着你学习的深入,你可能会明白汽包压力的微分加上蒸汽流量是可以反应锅炉加煤量的。

网友D:
足不出户说的对呀,汽包水位三冲量调节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E(2008-09-18):
同意楼上几位的意见

网友E:
同意楼上几位的意见!!!!!!

网友F:
什么是三冲量调节

网友G:
三冲量和摩托车的 三冲程是一个概念啊,哈哈

网友H:
楼上分析得不错,假水位在我们工厂比较少见,因为用了变频恒压注水,注水压由压变、调节器与变频器组成串级系统稳定调节,另外蒸汽系统改为独立工作的高低压蒸汽系统,高压为主产汽,低压为主用汽,低压本身有废热自产汽,各系统有各自的汽泡和缓冲罐,低压用汽不足可通过高压调节进行补偿,从而整体系统工作相对稳定。

网友I:
三冲量就是汽包液位、蒸汽流量、给水流量,产生假液位的原因就是蒸汽负荷量的变化造成的。

网友J:
你要测它的液位吗?

网友K:
我的是水加热辊筒的设备,要加热到160度,用了四个浮球来控制水位,无水,补水,水满,水过满放水,可温度在超过120后常常有水蒸汽造成假水位现象,使机无法工作,时好时坏,且浮球不好固定,高度下容易松动浮球的原来的位置,造成不能工作。有谁有介绍一下有四个浮球控制水位,温度在160度以上的浮球开关,不容易松动

网友L:
就是因为假水位 我们现在可不敢用三冲量控制 只能靠手动控制上水

网友L:
沸腾时和锅炉放水时也容易产生假水位

网友M(2009-02-10):
“用气负荷突然增大,汽包压力降低,汽包水位沸腾,造成虚假液位指示高。”

      指的是直观反映出来的水位吧!!!并不是用压差测量的水位。

网友N:
热电行业中是比较多见,但石油行业中用热油取热的 汽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操作不稳、安装位置、水质、仪表安装方式等因素。

网友O:
汽包水位的测量是很复杂的。

网友P:
汽包水用三冲量控制还是比较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