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重新安全系统后再运行WindowViewer工程里面的趋势出现找不到DLL:"pentrend"

楼主(2008-03-17):
系统出现问题后我重新安全系统,把WONDERWARE软件都装完,通讯协议都安装好后,再运行WindowViewer工程,表面一切正常,但是一点里面的趋势就出现找不到DLL:"pentrend",这是什么原因?看到有个帖子说是"需要安装 service pack.找到intouch 7.1的service pack 安装一下,再进行转换".但是我不是因为转换才遇到的,我现在使用的是INTOUCH8.0,以前也是用的8.0不存在转换问题呀.

网友A:
没装全,装INTOUCH时选自定义安装,内有pen和trend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那个大侠说说

网友C:
有三个文件pentrend.wdf,pentrend.wdo,pentrend.dll复制到新安装版本的intouch目录下,再打开7.11版本的程序就可转换了

网友D(2008-04-22):
学学习了。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5-10-05):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好好学习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