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报警信息显示

楼主(2008-03-17):
请问
A、有如下梯形图
|--||-----(  )
|  x1       y1
|--||-----(  )
   x12       y2

如果Y1接通,我想在报警信息栏里显示出来Y1接通
如果Y12接通,我想在报警信息栏里显示出来Y2接通

请问我该怎么来做啊!

B、请问宏的用途是什么呢?
   可否举个例讲解下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报警信息如何做,并且如何消除,请高手指教呀,急呀。我用的屏和PLC均是台达的。

网友B(2008-06-03):
用故障寄存器的值分别代表y1,和y12的指针  就可以了

网友C:
报警信息有好多种,不知道 你是要做的哪种报警

网友D:
外部报警直接用就可以了,内部则用故障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