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流量开关求助

楼主(2008-03-17):
需要一种流量开关,测量润滑油的流量,能知道油路是否堵塞就可以,润滑油温度为20-40度,无腐蚀性,管道直径4厘米左右。要求可靠,不能误动作。有人告诉我说由于润滑油有粘性,靶式流量开关可能不太好。

网友A:
测量润滑油的流量开关可以用档板型的。看图:厂家用百度搜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楼主:
谢谢你给我提供这么详细的资料,但我不知道这种开关能不能适应粘稠的润滑油,时间长了会不会可靠性降低。我前面想选靶式流量开关时,厂家告诉我不能确认是否能适应油的粘稠性,你这个原理和靶式流量开关都是一致的,就是利用液体的流速作为开关的动力源,那么是不是也会受到液体粘稠性的影响呢?

网友A:
流速作为开关的动力源,液体粘稠性要有流速,就没关系了。

网友B(2009-02-12):
朋友你好,我碰到过楼主的问题,我的情况比楼主的更糟糕,我的油里面还有许多杂质。靶式,浮子式,活塞式的流量开关我都用过了。最后发现机械式的流量开关用不了,没办法,后来就请教专家。专家说,现在的流量开关早就已经升级换代了,象国外机械式的流量开关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普遍用的是热式的流量开关。经过推荐我选择了性价比较高的SHOWNNER的热式流量监控器,已经快一年了,效果不错。楼主可以考虑一下。网站是
www.shownn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