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问题,我失眠了,至今没能克服

楼主(2008-03-17):
现在我们有一个改造过的设备,需配备能计算行程的控制系统,我准备在此设备上安装绝对值编码器,和西门子s7-200的plc来组成智能控制,8位的编码器,0-255个点也都能读出来,限位也可以随意制定,可问题是编码器只能在单圈0-255,255-0内读数,不能多圈累加和递减,怎样做才能得到多圈的数值呢?就为这一问题,这几天做梦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哥哥,姐姐,和各位老师能不能帮帮我,我都快郁闷死啦。

网友A:
采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但价格会很贵。或者增量型编码器,但要有参考原点。

楼主: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也可以做,我们用过的智能主令和你说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内部编程是怎样做的,我也不清楚。抱歉!

网友B:
增量编码器,设参考原点,累计加减。这是很基本的用法呀。

网友C:
LZ看看这款产品是否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型号:HLS-S、HLS-M、HL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译码器 产品规格型号:HLS 系列 行程:200 ~ 12,000 mm 解析:1/0.5 /0.4/0.2/0.1/0.05/0.04 mm 输出相: AB/ABZ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供应 电压: DC 5V or DC8-26V 产品优点 1. 适合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编码器之场所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结构成本30 - 5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这款是脉冲信号的,可以直接把信号输入PLC中,但因为这个本体部分也是增量式编码器的,所以不像绝对值编码器带有停电记忆功能哦。 给你参考下,如需请来电0512-55127479 刘智香 我们公司网站是www.minsen.net

网友D:
自己写一段程序就好了

网友E:
在200里面写一段程序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
还是采用增量式编码器比较实惠,不过程序要稍微多费点手脚。

网友G:
还是用增量式的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器来计脉冲,我现在做的只能达到正负1毫米。不知道你要求精度多少??

网友H:
影响精度的环节很多,除了编码器自身的精度外,安装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网友I:
如果你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在编码器前加个减速器,来实现多圈变一圈。这样便宜一点,或者直接用多圈的。价格不太了解,如果能用增量当然尽量用增量的。

网友J:
简单!
在程序里实现,检测0->255, 255->0的变化进行计数,就叫做溢位计数器吧,0->255变化时加1, 255->0时减1。综合上溢位计数器和当前码值就可以当作多圈绝对值码盘用了。切记溢位计数器要放到断电保持内存里。

网友K:
同意楼上的

网友L:
?听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网友M:
简单!
在程序里实现,检测0->255, 255->0的变化进行计数,就叫做溢位计数器吧,0->255变化时加1, 255->0时减1。综合上溢位计数器和当前码值就可以当作多圈绝对值码盘用了。切记溢位计数器要放到断电保持内存里。
 或者,用计数模块。。

网友N:
不是有个Z信号么,Z信号就表示到了一圈么,你到一圈清次零,到一圈,就记一圈,这样怎么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啊

网友O:
我觉得楼上的是个好注意

网友P:
还是采用增量式编码器比较实惠,不过程序要稍微多费点手脚

网友Q:
你那个时绝对编码器 不会丢失 ,那个贵  增量便宜  溢位法很好用的 我 用过0---》255+1  255》0   减一

网友R:
我觉得清零和溢出都是好办法,不防有件的人试试,看看行不行,最后给出一个好的答案。让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S:
我 同意14楼的 那个办法

楼主(2008-04-16):
谢谢上面各位老师和朋友的关注,我也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也会写上一段程序。只是唯有这个弯转不过来,也有老师在上面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再次表示感谢。我所说的是不可以加减速器的。是向朋友和老师请教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设备改造。上面有朋友也提到叫溢加器什么的。我也知道要是能这么做该多好。但就是对plc内部编程没有太多的了解。特希望各位朋友和老师指导的细一点,这个溢加器在plc内部编程的符号里用什么字母表示?在梯形图里长的是什么样?还请老师帮一下我,再别让我在梦里处理这个问题了。拙徒在此感激。

楼主:
有的朋友提出要学习,s7-200深入浅出的书我都快翻烂了。只是讲到s7-200的基础。我也在不断的收集资料和学习。我更想我自己能够做出来,吃现成饭也不是本人的性格,我会努力的,也不想让鼓励我学习的朋友失望。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T:
虽然我很少编程,基本不编程,我也来说两句

赞同18楼的方法,通俗的讲就是增加一个计数器,在编码器数据从0直接变为255时减1,从255直接变到0则加1,就像秒和分钟的进位关系

网友U:
如果使用增量式的如何实现准确定位呢

网友U:
对:djw601关于还是用增量式的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器来计脉冲,我现在做的只能达到正负1毫米。不知道你要求精度多少??内容的回复:

我想请教一下你是如何实现的,能看一看你程序嘛,谢谢

网友V: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需要的话 找我联系:QQ:136109191

网友W:
通过程序再做的话就起不到装绝对值编码器的做用了,看看你们工艺的要求吧,如果必须用绝对值编码器的话还是用多圈的吧,还有加减速机的话不知道你们要求的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