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图

楼主(2008-03-17):
光电液位器(直流24V)和温度调节器(XMTD-2201),控制一个电加热器。谁能帮我话个图纸啊?(能不能把温度控制器的接线图一起画上)。谢谢!

楼主:
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哦,是不是这个问题太低级了?

网友A:
用液位器去控制温控器电源,温控器输出控制加热器。
至于控制图,你只需要先弄明白液位器与温控器的各输出触点,就不难画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