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空气风门控制

楼主(2008-03-17):
请帮忙选型:高温空气风门控制,要求调节阀(4~20mA)在180℃全部打开,150℃关闭,从开到关要慢慢关?

楼主:
从关到开要慢慢开

网友A:
温度反馈+阀门位置反馈+调节阀控制。
阀门位置反馈,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方案,我们过去在钢厂曾有应用。欢迎来电:021-36320992上海精浦机电

楼主:
我要随是改变风门开关的温度范围,从开到关要慢慢关,从关到开要慢慢开。

网友B:
说法有问题。
你是要控制温度,还是阀门开、关的动作。通常是通过PID方式控制阀门的开度,达到稳定温度的目的。也就是温度控制在一个设定点。

网友C:
                 您的问题是温差控制。
  我在空调工程项目中新风更换常用的方法,在调节回路中改变仪表的参数就实现了要求。
  采用方法是仪表的【测量值变送功能】
  在工程项目调试中,活学活用仪表的功能,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对于仪表来说是个简单的功能。
  注:数字显示控制仪表的测量值变送范围是可以任意变送的,控制1℃范围多可实现。
  仪表型号:AI-701FX3L1L1S4
  温度变送范围修改参数DIL变送下限;DIH变送上限。
  以上型号的仪表可通过计算机来修改参数,开关风门有报警提示。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D:
你的要求说的不是很清楚,
可以理解通过控制风门的开关,实现对温度的控制
只需要三中设备组成系统
(1)测温元件
(2)测量控制系统
(3)执行机构

如对温度稳定范围要求不是很高,可以采用普通的带PID功能的温度显示控制仪表
如果要求精度高,只有采用PLC控制系统了

楼主:
天天学说的对,谢谢!换气门的开关,温度高门开大排气,温度低风门关小,还是线性调节开关,想不到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