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数据中心接收DTU发送的数据?

楼主(2008-03-17):
请教各位高手
    现在我已成功的将DTU连入了GPRS网络.而且移动还给我的DTU分配了IP.但每次掉电后都要变.
    数据中心的IP设置为我们学校实验室的一台PC机,具体的IP为:192.168.0.115
    现在要怎样才能在PC机上显示DTU传来的数据?
    (DTU连接的是一块单片机,用于不停的向DTU的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A:
IP为:192.168.0.115?不是公网IP啊,没办法连通的。请参考下面的方案
GPRS四种组网方式介绍

楼主: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也看了你发的那几种方案。我想说的如下:
   一:192.168.0.115是我们实验室里路由器下的一台PC机,并且能成功的连接上INTERNET,这说明我我的IP是工网?或不是?
   二:我们这里的DNS服务器的IP为192.168.0.1,这是不是说明我的组网方式———动态公网+域名解析 ,如果这样的话,我最后调试DTU出现的错误为域名解析失败,什么原因?

网友B:
你的ip不是公网的ip,你用www.ip138.com查一下,那个才是你公网的ip,你ip错误DTU当然就调试出错了!

网友A:
192开头的都是局域网IP,没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用“乘着风”网友说的那个查了一下,192.168.0.115是我们学校的内网IP,公网IP为61.157.97.82。
由于我们是学校,我想应该不会固定IP。所以我的公网IP还是需要DNS解析,但是DTU中设置为61.157.97.82也会出现同样的错误,说解析失败。
是不是我的DNS服务器的IP没有正确,才会出现一上问题?

楼主:
    你们好!
    我按照你们论坛里的做了,而且我用花生壳申请了免费的域名,DNS也能解析出IP(也就是我的PC机),也能找到DNS服务器的IP,也能连接上我的PC机啊,
     但是现在关键是我不能在PC机上接收到DTU发来的数据啊,用了那个什么DEMO软件测试,可不行啊。请您给条思路吧

网友A:
DTU中不是设IP了,是设你申请的一个域名。
同时你要在你们学校的服务器上做个端口映射,映射到你192.168.0.115这个机器上。

楼主:
林工: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去问了我们学校网络中心的老师。他说我的PC机是通过了三层网关之后才与外网相连的,而且不允许改变。所以我根本不能做到把外网的IP映射到我的PC机上。
    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接收DTU发送的数据?(不用去申请固定的IP)

网友C:
可以有办法,不走有线的网络,直接在PC机上挂一个无线猫,通过GPRS上网,这样在PC机上就可以获得一个IP地址,通过这个IP地址就可以进行和DTU的数据通讯了!

无锡蓝天顶峰科技有限公司
王  利  成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想如果再加一个无线猫的话,那样我就会超出费用的范围,因为毕业设计只能报那么一点money,而我已经买了一个DTU了,如果你的无线猫的价格在超出我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的话,就不会采用你建议了。
   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一,如果把DTU发送的数据通过手机短消息的方式发送给手机接收,这样能行嘛?

网友C:
只要你买的DTU带GSM这个功能,那就没有问题!

无锡蓝天顶峰科技有限公司
王  利  成

网友D:
DTU既然是GPRS模块的,那自然是向下兼容,要发GSM短信没有问题的!只是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一般只需要切换一下,都可以发短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