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文本显示器

楼主(2008-03-17):
我有一台纸箱包装机,PLC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外挂有一个TD200文本显示器,机器每个工位角度是通过绝对值编码器来计算,其中有几个喷胶时间的参数和动作顺序是角度度数的调整是在TD200里面,但有时在调整其中一参数时,在操作中会存在TD200内的那几项参数有几项不在了,好象隐藏起来一样,也就是说在调整的过程中有几项在操作中显现不出来了,这是不是我在操作中哪里没操作好,请知道的高人指点一下,这个文本显示器要如何操作调整数据.谢谢!

网友A:
你在调整完参数之后,按一下ENTER键进行确认。当设定的参数没有光标闪烁,这时按下键或上键进行翻页。看看有没有效果。我也算不上了解TD200,QQ:724610816

网友B:
平时操作能正常显示吗?是不是在程序里用了复位了?意思就是用了某一个键来复位到默认界面?

网友C:
你在改参数时没有把PLC打到STOP状态吧 !  这样有可能里面的部分参数丢失了!

楼主:
平时修改参数时都是在线在TD200内修改,没有必要把PLC打在STOP状况,我这里说的是不是说参数丢失,而是要调整的项不见了,比如说,文本显示器所有参数项目顺序如下:落酒       620-930
击纸       250-270
顶喷       420-440
下钩       515-880
压纸       640-910
一喷       240-270
二喷       370-400
顶压       470-910
側压       505-910
初始位     0-3
当要调整有一项如一喷的角度时,虽然按了回车但,但重新再察看所有项目时,比如
二喷       370-400
顶压       470-910
側压       505-910
这几项会显示不出来了,有时不知是操作了TD200的哪几个健,又会显示出来.反正是操作不熟的问题,总的来说这个TD200没有触摸屏来的方面.关于TD200文本显示器操作方面的问题,哪位大侠用的比较熟练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D:
TD200与TD200C就是比较古老的东西,你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TD200的菜单选项是需要标志来触发的,当显示标志位没有触发时,那些选项就会显示不出来——“有时不知是操作了TD200的哪几个健”,就是把显示标志位设置为1了。
    产品供应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闲杂人员的误操作,让非指定人员无法修改关键参数。建议如下:
1、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应当怎样操作、怎样显示出界面;
2、询问产品供应商,怎样操作、怎样显示出界面;
3、修改程序,把所有显示标志位直接设置为1,让他们全部默认显示;

楼主:
请问老菜如何做程序才可以让显示标志位设置为1了.谢谢!

网友D:
比如说标志位为v40.0,那么在程序里面用sm0.0驱动这个v40.0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老菜,还请在以后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