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多台电机驱动对应那个接触器?

楼主(2008-03-17):
怎么确定多台电机驱动对应那个接触器??我有个110W变频器下面带了8个变频电机.

网友A:
不会吧!难道连线号都没有?
 真的没有就在断电的情况下将电机端短路!用表量不就OK了@!

网友A:
找好之后记的恢复好啊!不然出事可别怪我没交代清楚哦!呵呵...

网友B:
单独启动电机,看哪个接触器吸合,哪个电机转动就是了.

网友C:
  在电机和对应那个接触器上标上数字,利用接触器的触点引出线来控制指示灯,指示灯前也有相应的数字,笨办法搞定.

楼主:
现场电机都有护罩,而且很结实,如果拆需花费很大力气和时间,但是这台设备一直很忙的啊!!
 有没更简单的办法啊
                  谢谢各位!

网友D:
呵呵,怕费力气和时间就等大检修或系统故障停车时确定,难不成你们的设备全是欧美进口,一开十几年.

网友E:
一个一个的用手压下接触器看一下那一个电机转就行了

网友F:
怎么也得按顺序接的线吧.

网友G:
得有图纸呀,不能乱试

网友:
寒。不能拆,不能碰。没有图纸,没有编号。那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找了。。。

网友H:
太厉害了,没图纸?

网友I:
这肯定是中国人做的设备,野蛮不讲理!富有中国特色!号称保密工作!

网友J:
你不是中国人

网友J:
110W变频器,8个电机.电机功率多大?

网友K: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测电流的方法

如果电机大小不一样,可直接通过电流区分

如果可以人为的改变现场工作条件而改变电机的负荷使电流发生变化,这样也可以通过测电流区分

网友L:
他们是按什么接线的,怎么能这样接那

楼主:
我是中国人,电机都是11KW。有图纸但是它也没说那个热继对那个阿,再说施工单位当时也没按图纸接阿。
不过现在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指导!!
在电气柜里断掉任意一个电机的两个线,走动看个不转就是了阿

网友:
楼主不是说不能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