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HS1101的使用环境问题

楼主(2008-03-17):
墙体内的几乎密闭的空气层,内壁在冬季和夏季可能会结露,像水珠那样的,由于是密闭的,所以水滴蒸发的会比在正常空气中慢。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下能否使用HS1101.

楼主:
因为hs1101的说明书上写着“测量范围是1%~99%RH,浸水或结露后10秒恢复。”而就我的使用要求来说,hs1101在1%~99%的相关精度、温度等都已满足,只是我的使用环境在冬季和夏季必定会结露——墙体内的几乎密闭的空气层,内壁在冬季和夏季可能会结露,像水珠那样的,由于是密闭的,所以水滴蒸发的会比在正常空气中慢——所以我就不知道如果结露的水滴滴在hs1101上,它的输出还能正常反映吗,换句话说就是我对它的“浸水或结露后10秒恢复”的说明不太清楚。

网友A:
在你这样的特定场合,结露后的表现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如果有机会能将其掉电风干后再使用,能好很多。电子器件在使用时,通常都不建议长时间在冷凝状态下使用,对其使用寿命也会有一定影响。
如果敏感头上有水珠,如果输出不是100%RH,那说明这个器件有问题,探测不准确,嘿嘿。

楼主:
哦,谢谢digi.
我已经知道了浸水或结露后,如果水使得电容的上下级联通,会造成hs1101的短路,以后就不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