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电缆敷设问题

楼主(2008-03-17):
各位前辈:
最近一工程在敷设PROFIBUS电缆,PROFIBUS电缆走电缆沟。电缆沟里并行着有些220AC的线,不知是否会对PROFIBUS通信造成干扰? 最可恨的是有里面有大约50米长的10KV的高压电缆,PROFIBUS电缆刚好要与高压线平行走,不知道是否会出现高压线强烈的干扰?如果有干扰有没有办法通过处理后PROFIBUS也能在同一个电缆沟里走线?(比方说穿铁管或者间隔多少距离).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给PROFIBUS电缆套上钢管或用铠装型RS485电缆并正确接地。

楼主:
TO:朱恩清
  是整个都套钢管还是只在高压那50米处?因为电缆我已经买了,所以不能换电缆了!

网友A:
尽量多覆盖一些!钢管可靠接地!

网友B:
绝对会通讯不上,最好从新铺设。我有经验大概200米左右就不行了。(双交屏蔽线)

网友A:
高导电率材料(如铜网编织)只能屏蔽静电干扰、高频电磁干扰,而对于磁干扰、低频干扰却毫无作用,这时需要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铠装)屏蔽才能改变磁通。

由高导电率材料和高导磁率材料组成的彼此绝缘隔离的复合屏蔽才能优化实现电磁兼容。

而一般PROFIBUS-DP电缆仅有铜网编织屏蔽,并不适合楼主所说的环境布线。

网友C:
用屏蔽线

在线的外部在包一层铜皮应该可以避免的

网友D(2008-04-16):
上下和左右错开布线,间隔须控制不小30厘米。

网友E:
听了楼上的,感觉我们那里电气室的DP和6KV的高压好像也有5米左右的平行铺设,我们有铺管的,不知道调试时候行不?

网友A:
屏蔽双绞线电缆穿钢管与用铠装型双绞线蔽电缆的抗干扰效果是一样的,原理也相同,只是施工不太方便。
----------------------------------------------

提供国产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hdsr178@yahoo.cn

网友F:
应该没问题。Profibus采用485通讯,用两个线的电平差取信号,两个线同时受干扰,电平差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要注意线长,不行就加中继器。

楼主(2008-09-03):
看了大家的意见,感谢大家出谋划策,我最后实施的时候避开了10KV高压,220AC与DP电缆用沙子分层敷设,实践证明,通讯还是可靠的。全厂的通讯距离约900米没有使用中继,到现在看来还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 WN1007 你们调试通过没?

网友G:
PROFIBUS-DP用于现场层的高速数据传送。在这一级,中央处理器(PLC,PC )通过高速串行线同分散的现场设备(I/O、驱动器、阀门等)进行通讯,一般情况下,DP构成单主站系统,主站周期地读取从站的输入信息并周期地向从站发送输出信息。总线循环时间必须比主站(PLC)程序循环时间短。除周期性用户数据传输外, PROFIBUS-DP还提供智能化现场设备所需的非周期性通信,以进行组态、诊断和报警处理。

网友H:
在PROFIBUS电缆外加一条铁管做屏蔽,在将铁管可靠的接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