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加热管Y接法,如何装断路指示灯

楼主(2008-03-17):
三根同功率的加热管,采用星型接法.我原来是加一根零线串一个220V/6V的变压器,再接一个6V的指示灯.能不能换其它方法,比如发光二极管什么的?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380的批示灯呀

网友A:
有380V的指示灯呀

网友B:
一个100K电阻串一个发光二极管接220V或
一个150K电阻串一个发光二极管接380V

网友C:
问题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网友C:
可在星点和零线间接电压继电器,不断相时没电压,断相时有电压

网友D:
可在星点和零线间接电压表,不断相时没电压,断相时有电压

网友E:
支持"电工九段" 很好的方法

网友F:
那能不能考虑在星点和零线间接电阻(合适阻值)和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