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8-03-17):
我厂有一空调制冷系统,由若干电机组成。(有几个停止工作了)今天做日常停电检修,检修发现有几个电机烧坏了,就把那几个空开关闸了,出于怀疑,我就合了其中一个闸,通电试验一下,按了按钮,严重短路(起电弧了),空开和热继动作跳闸了。
我就把其他好的空开合上,开始通电,合了前3个都没有问题,到了第4个时,只听到砰的一声,空开和热继又动作跳闸了(起电弧了),再合另外一个,也是如此。我就纳闷了,先前一直是在工作的,怎么会跳闸呢?
求教各位电工师傅们!!!!

网友A:
  我觉得也怪

网友B:
春节期间我们停产停电检修(相电压约430V),生产前检查相间,对地值均正常,合送800A开关时下端10A分开关短路放炮(10A跳闸)。断电拆卸检查发现空开两相绝缘击穿为接线端子松动焦烧造成,分析认为在高电压,端子绝缘损坏且震动后发生短路

网友C:
 不要做这种冒险动作,应该逐步测试完毕后方可试车.

网友D:
你说得不太详细,干电的都知道很多故障不亲自到现场是很难排除的,你合到第四个的时候空开、热继同时跳那么热继为什么会跳呢?说明电动机启动了、电缆接地了、电机烧了跟前级没有关系,短路电流是负荷侧来的,这次故障加上前几次很有可能导致空开损坏所以后也送不上,你查查空开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由于前段时间没有上网。问题解决了。

是由于接线排出了问题,相间短路了,并且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