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保护电机不被烧坏,我厂的电机经常都是运行中缺相烧坏的.

楼主(2008-03-17):
(无正文)

网友A: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小型电机可采用带断相保护的热过载继电器进行保护,既实用,又低成本.

网友C:
我从来没有碰到电机缺相,我都是用顶级品牌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D:
我想问下什么是顶级品牌

网友E:
是不是安的保险丝哟。

网友F:
安个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有断相和过载.

网友G:
呵呵,要抓紧升级更新电机保护了.
 1 缺相的原因;
 2 采用带断相保护的热过载继电器;
 3 采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4 热保护定值最好设为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H:
经常烧毁!太惊人了!设备管理有问题!还是责任心不强啊!

网友I:
有钱单位呀。。。

楼主:
不是,我厂出现烧坏的电机,都是直接用空开来作电机的开停机的

网友J:
缺相大多数情况是电路接触不良造成的,电工要经常检查电路的连接点,是否有发热现象,发热的部位就是接触不良的地方,及时处理一下,就不会经常缺相烧电机了!

网友K:
用变频器带电机运行啊,又能节能,还能保护电机。
当电机缺相时,过流等问题出现时变频器都会跳保护。

网友J:
 “用变频器带电机运行啊,又能节能,还能保护电机。当电机缺相时,过流等问题出现时变频器都会跳保护。”

1、这种说法十分无知,这就叫做变频器的“烂用”!
2、烧电机要找出原因,排除故障!
3、怎么就想着给电机套一个变频器???
4、特别是“又能节能,还能保护电机”的理由,谁教你的???

网友L:
装上交流接触器和带缺相热继电器没事了

网友:
便宜点,装个热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M:
装个热继电器

网友N:
EOCR电机保护器

网友O:
空开和电机不配套吧.否则空开应该跳啊.

网友P:
加个缺相保护和过流保护就好,那东西和MC接在一起
togami的不错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Q:
装上热继电器一般没问题。

网友R:
这个简单,用两只保险,一只380伏接触器,一个热继电器,两只保险控制接触器两边相,这样就不缺相烧电机了。

网友S:
装一个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T:
装一个常熟开关厂生产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楼主:
请问电机综合保护器是一种怎样的保护装置呢?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这种装置的实际名称叫电机综合保护器吗?装了这个装置,电机就不会被烧了?

网友J:
  “装了这个装置,电机就不会被烧了?”

1、错了,如果不排除存在的故障,“装了这个装置,电机就不会被烧了?”,但会经常保护停机;
2、好是要找原因,排除故障!

网友U:
把热继电器换成EOCR电子式热继电器,缺相、过流、堵转、不平衡、漏电,保护都能很好解决,这是很多电气工程师都喜欢的方法,小了解去www.seocr.cn

网友U:
电动机保护器的原理是保护器感测主回路的电流的大小,作为动作依据,所以任何的烧电机都是电流增大的方式为表象。想学习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到www.seocr.cn比较详细,全面。

网友V:
电机内埋热保护。然后串入控制电路。。。。

网友W:
装一差动式过热保护,

网友X:
我们一般用自制的缺相保护器,简单的很,就是一个交流接触器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很使用而且便宜呀

楼主:
苦学楼主能发送你说的自制缺相保护器的电器控制原理图给我吗,谢谢你.

网友Y:
经常坏电动机,还不知道换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