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漏电情况

楼主(2008-03-17):
3.7KW变频器带动3.7KW电机运行,在低频的时候会造成漏电情况,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电动机外壳接地
正常现象
排除电机绝缘问题

楼主:
接地好象还有漏电现象,该漏电应该是感应漏电,我想请教各位大侠的是感应漏电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B:
电机绝缘不好,经不起高频!我是新手,不要见怪!

网友C(2008-05-18):
电机外壳接地应该就没有问题啦。

网友D:
低频的时候,转子感应电流很大,很容易击穿绝缘与机座相连,把电流传到机座上,最后造成漏电.

网友E:
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动力电缆若过长,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漏电的大多数原由是否没有接地呢??????

还是其他原因..

大家统计统计..

网友G:
按要求接地应该没事

网友H:
应该是高频感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