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CO电磁阀

楼主(2008-03-17):
ASCO两位三通电磁阀,P表示气源,R表示排气,A表示出气连接至气动执行机构。如果将A口对大气,R口连接至气动执行机构,请问可以吗?如果不行,为什么,电磁阀和气动执行机构组成的系统,会有何种故障现象?

楼主:
[i][i][i]每人知道吗?[/i][/i][/u]

网友A:
不可以呀
在排气时候是把气缸内的由A经R排出的
在电磁动作阀通电时空气由P进入A使汽缸动做
要是错了就不动做了

网友B:
这种电磁阀我遇到的用法有两种:1、气缸执行机构的阀门(开关阀)主要是紧急切断,还有就是用自薄膜调节阀阀门定位器输出与膜头进气中间也是紧急切断。
线圈得电:气路是P和A相通
线圈失电:气路是A和R相通
接错了就实现不了功能,因为气缸、和薄膜在阀门归位的时候要向外放气就是与气缸或膜头相连的A通过R泄放到大气,实际应用中R处安装一个消声器,既能消声又能保持阀芯洁净。
其实还有一个用途!!!
当两位三通阀使用
A接气源;P和R输出。
可以实现两个气路的切换,只不过注意的是:线圈得电P有气体,R没有;线圈失电R有气体,P没有。
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