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救助:机器开机瞬间跳闸

楼主(2008-03-17):
我单位有台新机在打开电源开关时,接电源线的漏电保护开关会跳闸,但重新打上漏开后再开则没问题了。这个情况经常发生,多数是在一段时间没开机后再开机时出现(中间间隔几个钟),机上有两个伺服和两台变频。我怀疑是由于漏电电流过大造成的,但又不敢肯定,所以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网友A:
这可能是设备上低通滤波器之类的抗干扰元件造成的,它们内部一般对地接有电容,长时间不使用电容放电干净了,瞬时送电后电容要充电,就会对地产生电流,造成漏电保护动作

楼主:
那怎么解决?如果在伺服电源前加个变压器隔离一下有无作用?或者加个小继把其中的一两个电机延时启动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