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差分输出如何与PLC连接

楼主(2008-03-17):
编码器的输出为差分形式:A,A-,B,B-,与我的PLC(FP0)如何连接呢?谢谢。
可以只用A、B,其余两个不管吗?

网友A:
如果电压合适,可以这样试试。有不少差分输出的其实可以只接A、B(当然,要共COM)

网友B:
刘老师说得有道理,伺服驱动器手册上也有很明确的典型电路图,你可以查阅相关资料,会很清楚的。

楼主:
谢谢两位,回头试完了,再写结果。